楼主(2003-07-09):
最近我单位高低压熔丝常有熔断发生,我厂一段低压用电容器组补偿,发现熔丝已断,此电容器为3相的,我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相间容量只有0.13nf左右,不只可否直接用万永表分别测量,我用表测量单相的电容奇很准,如果3组电容器并联,其中一组击穿短路,那么结果事什么?请指教

楼主:
不是吧?这么久都没有人看看?斑竹帮忙啊

网友A:
不能只注重电容器的容量,要测量一下电容器的漏电流是否太大?漏电流太大会增加负载电流超过熔丝范围熔丝就回烧断!(这只是一放面仅供参考,再查一下其它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