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3-07-09):
我有FX的编程软件,但用不了中文注解重搞也不行,怎么搞?

网友A:
你是用gppw嗎?如果是,那就可以這樣做:在Project data list窗口(即梯形圖左邊的一個窗口,在那裡你可以看到文件樹,默認是打開的),雙擊Device comment下面的COMMENT文件,就會轉到注釋窗口了.如果是FX的中文軟件,那就更簡單啦,在菜單看一下就可以看到那命令的,我手頭上沒那軟件,說不清楚.

楼主(2003-09-03):
是FX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