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0):
各位好我在实际应用中,用到了时间计时器,PLC是S2-200,时间继电器使能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中断,然后使用再接通,这时普通的TON 或TOF 的时间继电器计时就要重新开始计时,而我需要它不要重新计时,不知各位有啥好的办法,用具有记忆功能的T那?复位之后我有不知怎样办了,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计时器的执行条件失去后再出现后要求时间继电器沿着上次停止瞬间的值继续运行是么?你可以改用计数器啊。

网友B:
2楼说得对,用CNT

网友C:
用TONR指令

网友D:
对的呀,用计数器,你以计时十秒钟为一个单位,计时达到了就将某一寄存器加1(看200的手册,寄存器选可掉电保持的,最多保持200小时),并且将计时器清零,以便重新计时和计数的累加。
根据工艺要求,在你需要的时候将寄存器清零就可以了。好用的很呢!!!

楼主:
谢谢各位.我采用楼上所说的TONR指令,真的很好用,再次感谢,敬礼!

网友E(2003-08-09):
使用TONR指令需要注意的就是定时器需要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