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0):
我是初学者,请大侠不要抛砖头,即使很不屑于回答也不要打击我学习的积极性啊!
近期学习组态王,用OMRON的PLC,首先请教关于测试PLC中的几个问题,
1,添加寄存器IR0003,数据类型为UINT,读取过后数值是0。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
IR0003是指什么,输入点的0003点吗,好象不是,因为IR0003的变量类型是I/O整型!
当给IR0003输入数值后(例如65537),那么IR0003的读取数值就成了所输入的数值,
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我好郁闷?
2,组态王和PLC的输入输出应该是怎么对应的啊,比如说在PLC的01点输入,那么PLC中就可以看到01点闭合,但是怎么才能在组态王中看出来,我想把他们联系起来应该怎么做啊,我现在连基本都没理解透啊,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A:
OMRON 的PLC型号是什么,小型PLC,还是中型?组态王是多少点的,运行版?还是开发版?

网友B:
组态王中处理OMRON的I/O是按通道处理的,也就是说,你输入的IR0003其实是00300--00315这16个状态按照二进制得到的制,如果00300=1,而其他均为0,则IR0003=1,依次类推.其实不光OMRON ,对很多设备,组态王都是按通道处理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减少工程的点数,但不足之处是若要引用位状态,则在组态王中需要使用BIT函数,凡事都是有利有弊吗!

网友C:
那个组态王会教你将某通道设置成65537的?16位二进制的表示范围为0-65535!

网友C:
还是先学点二进制吧:
用于VB中的二进制变换函数:
=====================================================

'十进制变二进制
Function Dec2Bin$(InputData)
Dim k, k1
Dim s$

k1 = CLng(InputData)
For k = 31 To 0 Step -1
   If k1 >= 2 ^ k Then
       s = s & "1"
       k1 = k1 - 2 ^ k
   Else
       If s <> "" Then
         s = s & "0"
       End If
   End If
Next
Dec2Bin = s
End Function

'二进制变十进制
Function Bin2Dec$(InputData)
Dim k, k1, k2

k1 = Len(InputData)
For k = k1 To 1 Step -1
  If Mid(InputData, k, 1) = "1" Then
    k2 = k2 + 2 ^ (k1 - k)
  End If
Next
Bin2Dec = k2
End Function

'二进制变十六进制
Function Bin2Hex$(InputData)
Bin2Hex = Hex(Bin2Dec(InputData))
End Function

'十六进制变二进制
Function Hex2Bin$(InputData)
Hex2Bin = Dec2Bin(Val("&H" & InputData))
End Function

网友D(2003-11-25):
楼主   不知道你是哪的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
文字 我无法 给你解答
你可以去找   组态王的供应商啊   他们有技术支持或者
010-82665206  北京亚控电话
这个破软件 坑死我了
2楼的同志说的是对 但是它不降低  工程点数啊  内存点也算点的
我是沈阳的   33516580 我的qq号码   楼主感兴趣可以找我探讨

网友E:
呵呵..還好吧!
中國之光.

网友F:
利昌机电,你好!
我的QQ:274494791

网友G:
我的QQ是113757245,有时间和各位“大侠”喧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