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1):
一个开关信号的脉冲上升沿,但接触上不能离开怎样处理,为什么用RS触发器不行。

网友A:
脉冲持续时间远大于PLC指令周期时,它才能被PLC扫描周期时检出,这时用普通RS指令即可.
否则就要用带中断处理的输入端子,放在中断程序上处理上,这时只要端子上有信号,PLC会立即响应和处理了,记得事先要开中断(中断允许)
OK?

楼主:
你好: 我是做线路板,PLC我是半个高手,电子电路差多了求援。谢谢!

网友A:
请详细点说明:
PLC型号? 信号源? 信号最大/最小持续时间? 要求的输出结果?

网友B:
不是所有的PLC型號都可以使用上升沿觸發的呀,在編程是應該學會嘗試其他方法.

楼主:
各位网友:我是说电子线路不是说PLC,

网友C:
什么行不行! PLC输入端口电气特性是由指令可内部定义的,

网友D:
说的太模糊,不知是什么情况,如果是想要使触点闭合后,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的话,可以用555搭成一个单稳态电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