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3):
很简单的一段控制电机程序,编译错误如下
MAIN(OB1)
Network1:ERROR 47:Invalid network,or network too complex to complie.
SBR_0(SBR0)
INT_0(INT0)
Block Size=0(bytes),1 errors

Compiling Data Block...
Block Size=0(bytes),0 errors

Compiling System Block...
Block Size=0(bytes),0 errors

Total Errors:1
请赐教,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梯形图吧?是不是把程序都放在了一个network中了?
分到几个network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