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3):
我是大三学生,获得一本关于三菱通信的书,英文的,看了还是不很了解
在pc与多太plc通信中有这样一条指令:mov  h0  D8121
用vb编程的话,请问这句指令是意思??
将h0 发送到地址D8121??这样来标记和分别各个不同的分站点吗?ho代表了
站点0?是不是这样理解?
还pc 机和各站好象只用是串联的,如果pc机发出请求,怎么扫描区分各不同的
plc??
在确定通信站点求的扫描请求是怎么样发出的?比如如何编程??
确定通信站点时,怎么屏蔽其他站点呢?(因为是串联,我对硬件不是很了解)
问题很多,如果能得到解答将感激万分!

网友A:
pc机发出请求中含有对应PLC的站号,这个就可以确定由哪个PLC来应答。而站号则通过编程软件或编程器等直接设定D8121即可,H0表示0号,HF表示15号。mov  h0  D8121应该是PLC程序中的一个指令,而不是外部电脑的语句,表示将本台机器站号设定为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