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7-14):
一排线用直流电机启动后带不动负载,且转子在不停地抖动。测得励磁160V 电枢电压很小只有几伏,负载不是很大用手可以转动的。我怀疑是电机有问。请教各位高手出现这种现象是何原因?

网友A(2007-05-11):
检查换向器是否缺相

网友B:
还要检查电枢电源供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