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5):
我下载了s7-200windows版本安装在win2000server,但是不能与cpu215-2dp通信,完不成程序下载,监控等功能,即根本就找不到此cpu。试着安装PC/PPI cable 装不上去,不知道有否可在win2000在运行的s7-200软件???还是我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敬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谢了!呵呵。

网友A:
不要装在windows2000server下,装在windows2000professional下没问题的。

网友B:
在NT上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装在单机版的平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