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5):
我公司是一个印刷企业,有一台封面包装机,它有两台ACS600各控制一台22千瓦的电机,功能是这样的:后面的杂乱的书页经过一条长长的输送带,送到封面机上胶水,然后上封面接着三面刀一切完成了。问题是书页的输送带和封面机的驱动分开,但又必须要求同步,通过编码器来定位,由PLC控制。启动时先由封面机缓慢转动,一旦到了和书页输送带同步位置,则一同运转。
     这条流水线已正常运行半年,近阶段时有出现同步丢失的故障,封面机启动后,到了同步点却无法使书页机启动,提示是PLC有输出信号到变频器,但不知为什么电机不转,查变频器输出特性曲线,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会有一个零频率大电流持续约0.5秒的曲线。而正常时的这个曲线的宽度约0.2秒不到,就带动电机启动了。调整了有关的速度、范围等设置都不见效果。
      有哪位专家可以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zsh09cn0032@163.com

网友A:
你好!我不是这个你这个行业的,但我理解了你的问题,编码器应与输送带传动轮同轴安装,然后应还有一个感应书页的开关,我估计应采用对射式的光电感应开关,以感应书页.其运作过程应是,书页在随前面的输送带运动时,编码器每来一个脉冲,将光电感应信号存在一个数据位里,同时将这个位进行移位存取,移位长度根据编码器分辨率与感应开关到最后要处依据此信号处理位的长度来确定,移位的数量这里应是一个位.在这样做好之后,那么就可以输送带任意位精确确定纸的位置,从而进行相应的处理.而通常设计此类程序时,执行动作的信号由存贮的数据来判断,并且应该采用数据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进行动作.
因此和根据PLC的工作原理.有以下两种可能:
1:输送带速度调得过快,而输送带长则移位数据量大,结果由于PLC扫描周期大于编码器周期,导制根本不能进行移位操作,导制混乱.
2光电感应信号不可靠.
(如果仅是变频器故障,那当我没说)
呵呵呵,如果人家设计时有~~~~~我就想不清了.:)

楼主:
你好,谢谢你,你说得没错,有检测光电头,是对输送带的距离检测,所以即使输送带老化拉长也不会过度的影响精度,至于书页的检测倒是和编码器同步无关,只是为了检测书页的多下了或是少下了,同时寄位最后剔除。

网友B:
首先单独给变频器信号使之运行看电机转不转,还有我想问:你的机器中有主机脉冲没有?如有主机脉冲,那一定还有一个移位脉冲,你将这两个传感器好生对一下。也就是要使之同步记得移位脉冲指令吗就那么回事。

网友C:
他的问题是“PLC有输出信号到变频器”,而电机不能启动。检查变频器运行的启动信号是否真正满足了。如果变频器运行的启动信号满足了,当然要检查变频器、电机及机械的问题了。信号启动变频器后在电机不转,变频器应有错误提示。

网友D:
1.原本正常,现不正常,可排除程式故障。
2.检查机械,特别是皮带,最好更换,以排除可能的故障。
3.检查编码器与机械的联轴器连接是否松动、损坏。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原因是变频器的通讯板故障,PLC输入的信号在它那里被阻断了,通讯板的故障受温度影响时好时坏,换板之后故障排除!

网友C:
ACS600好象是ABB的变频器,居然通讯板故障也没有报警或错误提示?

网友E(2005-03-06):
应该有故障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