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 死得很频繁

楼主(2003-07-15):
我的PLC是square d  的产品近来常死机急死我了。

楼主:
有那位高手熟悉SQUARE  D(美标产品)欢迎交流,
本人处有两套系统,  有要改造的。机会多多

网友A:
电源质量如何,环境温度如何,有电磁干扰吗?

网友B:
我用AB-1500  PLC也经常碰到死机的问题,主要实在停送电的时候,只有从编程器或便携机使用RUN命令才能恢复正常,有那位高手知道原因请指教

网友B:
5楼的高手,还请详细解答,如何在程序中加入错误处理,不胜感激!
我的E-MAIL:gsfxl@sina.com

网友C:
SQUARE D 属于施耐得的产品, 性能应该可以的. 不清楚大家怎么都说plc死机呢? plc本身有wdt,就算是死机了你也发现不了的

网友B(2003-08-23):
我使用的AB-1500 PLC采用两段交流电源自动切换供电,当突然停电又送电时,PLC就会报错误,只有从编程机清除错误并重新RUN,才能恢复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D:
具体原因我说不好, 可能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检查一下内部寄存器的设置吧!  不知对不对。

网友E:
我想是原程序设计上的缺陷,我在调试程序时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联机找到报警号,然后根锯报警号查找出程序有缺陷的地方,死机几乎不太可能,而出错却大大的可能.

网友F:
会不会是内部常驻数据于启动时检验有冲突,具体要看错误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道友的指导,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了,我准备改造一期的PLC 了。

楼主:
不过国内对square d 的技术较少?

网友G:
同意八楼的意见我也用过很多的PLC,十几年了,从没听说过PLC死机.我想是PLC内部检验与出存储程序的硬件坏了,如:原来的EPROM程序存储器、卡等有问题了

网友H:
楼上的,从来没有听说PLC死机??不知你有没有用GE 90 MICR 机,会让你死得很惨。上面说AB死机那位,我遇到过,体搞好,可以它编程软件上面设置,

网友I:
认真多学习和研究plc的编程语言,学习透了应该不会出现此类现象!源程序可能有隐含的毛病!

楼主(2003-12-10):
感谢各位的宝贵的意见,经过我的努力,近来我的PLC老实多了,
其中一套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可能是老化的现象。准备改造
另一套是工程公司程序做得太差了。另在硬件接线上也有许多问题,

请问各位GE的90-70怎样?

网友J:
见过某知名豆奶生产企业的包装线上的西门子S5系列PLC有时需要人工复位后才能正常运行,生产线还是欧洲引进的.原因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