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7):
求助各位大虾,如何将连续旋转的编码器脉冲信号转化成频率信号。

网友A:
好象挺难的,我没有试过

网友B:
有专门的硬件计数卡。用软件转换没试过,PLC够强悍的话,counter,timer联合使用?

网友C:
你的编码器是什么编码,要讲清楚。

网友D:
keyence plc 可以做到非常简单两句话搞定。

网友E:
频率是什么?---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吧
那还要转换?由PLC的DI点采集(最好是可达要求的高速口采集)就成了

楼主:
要连续的值,就有一个采样频率的问题

网友F(2011-09-15):
使用永宏(FATEK)的83 指令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