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17):
ABB变频器ACP601(带NTACP-01光纤模块)

具体动作描述:
ACP601与另一ACS600变频器配合拖动两电机同步运行(使用编码器)
ACS600拖动主动电机
ACP601拖动从动电机
在ACS600拖动电机运行稳定后,ACP601延迟一定时间起动并以相同的速度运行

故障现象:
ACP601独立拖动电机时一切正常
而联机运行时则有70%的时候出现起动时输出零频率大电流,而电机不运转现象
但起动成功之后联机同步运行也没有任何异常

问题:
1,是否可以通过独立运行正常而排除变频器本身故障的可能性
2,联机成功之后的正常运行是否可以排除编码器故障的可能性

注明:
在所有运转中,变频器从未有任何报警出现

网友A:
是否是因为ACP601得到了启动的信号,而得到的频率信号为零。这样ACP601当然也就不会报警。

网友B(2003-09-19):
两台电机是一起驱动同一设备吗?

网友C:
按以上描述,这是一种典型的失步问题,估计你是先开主电机,待其运转平稳再开从电机。从动电机变频装从主电机处接收编码信号有一定的反应速度,太快了变频器的电脑跟不上,只好在原地发抖,不知该往前还是往后转呢。一旦转起来后,反馈频率相对降低,就不存在此类问题。若把从动电机与主动电机用同一个开关同时启动,此问题相信能解决。变频器有限流电路,零频时送往电机的电压也不高,没有过流、过载,报警器当然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