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3-07-19):
通过PLC来控制设备。接受到数个信号a,b,c,在显示的时候计算机作为上位机,如何让com端口输入的三个信号分别显示在相应的memo控件中

网友A:
请说清楚使用什么型号的PLC,还有计算机用什么语言编程,大家好对症下药。
还有就是发言的时候主题直接写清楚,不要写“求助”“救命啊”之类,这样大家回答的及时些。

这两条建议适用于论坛所有的发言,谢谢大家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