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保护

楼主(2003-07-20):
当人机界面要与单片机结合使用时,该怎样实现断电保护,既当断电时那个键是处于闭合状态的,当被突然断电后重新开机时那个键还是处于闭合状态??有谁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充分使用存储器就可以办到。

楼主:
那要怎样充分使用存储器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在系统中安装EEPROM(例如24C01)存储器,再程序运行的时候保存触点状态到存储器,同时保存运行标志,余下的工作你应该有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