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1):
我这里有多台SIEMENS S7-300的PLC,
有的是一个CPU监控一台设备,有的是两天或多个CPU监控一台设备。
有的是PROFIBUS总线,有的是MPI总线。

现在我想把这许多台PLC用一根线全部连接起来,然后与一台PC计算机相连,
这样我用计算机就可以访问每个CPU,读取他们的数据。不知该怎样实施?
如果用一根MPI总线连起来,那PROFIBUS总线的怎样接入?对某些CPU改变MPI地址
会影响系统的功能吗?

还有,MPI总线的通讯距离有多长?有几千米吗,如果没有,怎么才能使其通讯距离
达到几千米?

如果用多串口卡连接多台PLC,WINCC可以访问多台PLC吗?

望各路英雄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boygreen@163.com

网友A:
多花点钱,全接到工业以太网上,OK!

楼主:
怎么接呀?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B:
如CPU带DP接口可全接PROBUS-DP,WINCC可全访问否则每个站加CP343-1然后全部接至以太网,不过长距离转换很麻烦,MPI最长500米加中继器最长1500米

网友C:
最好用工业以太网,这样速度快,距离远,稳定。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