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2):
有一台设备是使用MPI总线的,令一台设备是使用PROFIBUS总线的。
现在我想把这两台设备连接到同一个网络中,怎么做?

网友A:
硬件可以通用。

网友B(2007-04-07):
MPI是多点通信方式,RS485接口方式,但通讯协议是封闭的,紧紧限于S7系列PLC及设备间的通信.
   PROFIBUS-DP,RS485接口方式,但通讯协议时开放的,可以和西门子以外的产品通信联络,是开放的现场总线形式。
   这要看你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