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2):
原来我们实验室有一套气体加热装置,就是温控仪与温度传感器传来的温度作比较,然后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进而控制气体加热装置,但我们实验室的实验大厅环境恶劣,只要另一套高压脉冲电源一方电,大概十几万伏,温控仪就显示乱码或重新复位,现在我们老师给我一套s7-224cpu,让我在假期用plc编程序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加热器,请问怎么
样能实现,还需要什么外围电路(主要能解决电磁兼容),程序中用不用什么智能控制算法,非常感谢大家提宝贵意见,这个任务对我很重要。

网友A:
呵呵,是个师傅折磨徒弟的好办法
不过50HZ可控制也就半波,10ms,算S7有1ms的扫描周期,也只能分10级,精度太低

网友B:
做等离子体放电的吧?楼上说的好!

网友C:
解决不了!!!

楼主:
请大家讲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好吗,这是我毕业论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一定要把它实现.要不毕业不了,这套设备是通过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来脱硫的。我做的这一块是给給反应气体加热,然后在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我的信箱jlliuzhiguo@sohu.com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高速脉冲输出
如果你的标题不是写的太笼统可能很快就有回答了
你可以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来测温,使用高速脉冲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

网友E:
建议你用模拟量或调宽脉冲方式控制固态调功模块,此模块为过零触发,对温度控制这类缓变量最合适。用调宽脉冲方式脉冲周期一般为5-10S。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试试看。
我们那电磁干扰很厉害,但我们现在就是解决不了,包括老师都不行,屏蔽网,隔离变压器,电源滤波器,信号调理模块,能用的都用了,但还是不行,加热板总烧,总烧其中一相,温控仪也烧,不知哪串线,老师气坏了,告诉我们这帮硕士,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国内电磁兼容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现在老师们的结论是地电阻太大,几欧,但作地网太贵,暂时把地都悬浮了,全部改成手动控制,用传统的温度计,手动调导通角,但我觉得挺危险,有隐患。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F(2005-07-21):
PLC很难实现吧,他怎么不让你用单片机呀

网友G:
如果实验室干扰这么严重,用PLC也不会有改善的。不如采取适当的屏蔽干扰的措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