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2):
各位高手:
        我用FX2N-485ADP与上位机通信不知如何设置站号和PLC号?
                                                              哪位高手知道能告诉!

网友A:
应该是站号和PC号吧!计算机与PLC通过专用协议通信时,PLC站号可设置在H0—HF之间,PC号为FF即可!

楼主:
kissinger1978你好:
   谢谢你,我想再请教你。PLC站号设置在FX-D8121中,哪PC号在哪里设置?

网友B:
PC侧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站号

网友A:
PC号不用特别设置,在你向PLC发送请求时才用到。比如:你要读取0号PLC的D0寄存器的内容时,PC发出ENQ+"00FFWR0D000001"+CHECKSUM("00FFWR0D000001")即可。其中的FF就是PC号啦!

楼主:
kissinger1978你好:
   谢谢你 ! 我现在知道了,如果PLC和多台PC机连机;只要修改(FF)PC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