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3):
我这里有两部电机,必须同步运行(原来是单台电机用机械的方法同步的,现在改造为两台电机了)。如果用变频器和旋转编码器如何做?

网友A:
怎样保证完全同步?

网友B:
要保证精确的同步,则须在变频器上加装同步卡,如果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则可以采用同给定等方式同步。欢迎详细讨论,我的邮箱为leonard-cj@163.com

网友A:
leonard-cj 您好:
非常高兴看到你的回复。要求同步精度较高。

网友C:
变频器+异步电机实现完全同步比较难。要求高的场合必须使用司服和者步进电机。
拖动系统可以使用准同步,方法是给一个变频器恒速,另一个使用张力(或者同步传感系统)反馈调速。

网友A:
deyun 你好:
是拖动系统,两部电机是并行驱动的,无法使用张力控制。老外的宣传材料说“两部电机以矢量控制的方法,可以达到完全的同步运行”

网友D:
可以实现:脉冲给定。精度?

网友D:
用在什么机械上?

网友A:
同步拉伸机,具体精度不详

网友C:
拉伸机怎么可以同步呢?!
只要令供料电机恒速,拉伸电机恒转距运行就可以。

网友A:
呵呵,同步拉伸,一次双向拉伸,纵拉and横拉。当然要两套驱动,操作侧一部,驱动侧一部,同时运行才可能拉伸成功嘛。如果不同步,就皱了嘛,甚至,会断。

网友E(2003-08-28):
现在变频器本身有同步控制,象我们现在开发的变频器就有脉冲同步控制方案。

网友F:
用一个同步卡输出一个频率信号(最好用电流)控制两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都与一个旋转编码器组成一个闭环矢量控制。省钱省事

网友G:
我看你的要求精度不算太高,一拖二可以吧!!!

网友A:
精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H:
如果是同步拉伸机,对同步的初始位置要求不高,可使用两台同步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的方法解决。异步电机会打滑,不能保证同步,矢量变换只是使单机系统达到近似直流电机功能,除非加装位置传感器,使其具有伺服电机功能,这样成本显然太贵。步进电机也是同步电机的一种,原理上可用,但价钱太贵。若对两电机初相角也要求控制时,在每次开机前先送一同步脉冲使两电机初相角同步后,再改投入变频器开始启动,同步运行,只要不过载,一般可正常使用。

网友G:
可是步进电机功率太小,怎样去拉伸呢?用两台摆线针的必然存在不同步的问题(机械上)。能否机械上改为液压驱动呢?这样就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同步而成本不高。

网友I:
我见过有人用伺服电机加驱动器来解决同步的问题,尤其是要求较高的时候。

网友F(2003-11-18):
同志,再建议你一种高精度的方法。两台变频器均采用矢量控制。第一台采用闭环精度控制。同时用第一台电机轴上编码器信号为第二台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第二台自身也是采用闭环控制。

网友J:
想问一下你用的变频器是哪一档次的。通用性的变频器一般精度很差,要做同步只能通过上位PLC实现,而且对PLC的配置要求较高(要有高速计数器输入,模拟输出或是通讯,对编程也要有相当的经验,调试也很麻烦)。矢量型的变频器通常都有脉冲输出,可以通过级联方式将变频器设置成主从关系来实现同步。至于更高档次的伺服控制器如何实现同步则不需我多说了。

网友K:
你就两台电机要求同步不难吧,你把一个作为主,另一个变频器的速度根据主电机的速度比例再加上本电机的速度反馈信号控制不就好了吗?

网友L:
我想一臺電機每次都轉到同一位置, 用步進電機 可以達到嗎, n=500-1000

网友M:
我想那位做拉伸机的老兄可能误会了,现在的控制技术还不能做到和机械一样的同步水平。而你那个同步也没有要求的那样,我想两台变频器都加装编码器做成矢量控制模式控制两端的力矩,再用PLC控制他们的基本速度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老钻同步控制这牛角!!!

网友N:
同意23楼的观点,控制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O(2005-11-12):
实现恒速转动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P:
最简单最便宜用电机同步控制器.比PLC方便多了.价格更便宜.

网友Q:
其实同步控制室先起来很简单,根本不用PLC。一主一从方式或者给定信号作主2从方式都行。
要精确控制同步速度,可在电机上装编码器作闭环控制即可,至于是否是矢量控制到无所谓。
也不用伺服系统,异步电机就可以实现,不过电机性能不能太烂。因为闭环系统本身就可以控制恒速运行,速度稳定。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做一个SEW的同步控制方案。

网友R:
想做到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满足生产工艺是不难的.

网友S: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

网友T(2006-01-17):
就目前我接触的的控制系统来看,双电机同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双电机用于同一个机构,这时电机需加装脉冲编码器,变频器作闭环矢量控制,PLC要作双电机力矩补偿控制。精度较高。
第二种方式是两个机构分别用两个电机拖动,但两个机构要同步,这时除了加装脉冲编码器及变频器作闭环矢量控制外,PLC需检测两台变频器反馈的力矩,根据控制精度调整力矩比,将力矩折数成速度设定,动态控制力矩,达到同步控制,精度一般。

网友U:
非常同意29 楼的说法,我虽然才刚接触这个行业,但我知道用伺服控制精度绝对是很高的,我们公司是做印刷的,在分切的时候精度要求是微米,我们现在的分切机所使用的都是伺服控制.但具体的控制方式我没弄明白是怎么做的

网友V(2006-05-27):
同意30楼的观点。比较实际。

网友W(2008-07-07):
上海山道电子有限公司同步控制器及套准控制器简介

同步控制器

 行业背景:同步控制是工业控制中常见的控制方式,传统的机械方式控制同步(皮带传动、齿轮箱等)由于控制精度差、可调节性差、机械磨损而导致控制精度降低等等原因而逐步减少。为了满足高精度的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要求,厦门微控科技率先在国内推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MCT12X系列同步控制扩展器,几乎能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配合使用,对电机速度、位置进行精确控制。
 控制原理:同步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实际的速度与位置,与给定的速度或位置信号比较,再通过内部计算,直接对从电机的速度、位置进行控制;其作用主要分为同步(Synchronization)控制功能及定位(Positioning)控制功能:由于引进光电编码器脉冲反馈信号,同步控制器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速度同步控制,而且还能通过脉冲计数对电机旋转角度进行控制,以达到角度同步的目的,并且具有自动纠正、速比可调、角度补偿及多台电机之间级联同步等功能。

MCT125同步控制器
MCT125是低成本,高性能的同步控制器,通过输出0~10V
的模拟电压到电机驱动器对从电机(直流、交流、伺服等)进行速度
和位置控制,从而实现主从电机的同步。125KHz(内部4倍频后可
到500KHz)的编码器输入频率可以实现电机高精度和高速的运行,
100us的响应时间,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精准的同步控制。MCT125
广泛应用于对电机运行方向不需要严格要求而又追求高性价比的运
动控制场合。
MCT125同步控制器与MCT205套准控制器配合使用还可
以实现对相位实时跟踪纠正的应用场合,如印刷、裁切、模切
等需要套色、套准的行业。MCT125与MCT205相位纠正接口
非常的简单方便,只需2到3条接线即可。

主要特性如下:
 125KHz计数频率,内部4倍频后可达500KHz
 快速动态响应(约100us)
 位置同步和比例控制
 电平、脉冲两种相位修整模式
 12位D/A输出(单方向输出)
 编码器输入 5V差分或24V推挽式信号源可选
 RS232/RS485串口通讯,内嵌MODBUS从机通讯协议
 自带按键及LCD显示
 装配及设置简便
MCT126同步控制器
MCT126是采用FPGA和高性能处理器架构设计的高性能
同步控制器,通过输出-10~+10V 的模拟电压到电机驱动器
对从电机(直流、交流、伺服等)进行速度和位置控制,从而实
现主从电机的同步。300KHz(内部4倍频后可到1.2MHz)的编
码器输入频率可以实现高精度和高速的运行,不到90us的响应
时间,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精准的同步控制。
MCT126所独有的模拟量相位修整模式,可以方便的接入
需要对张力进行控制的同步应用场合,无需再增加任何的张力
控制器单独对主从电机同步后的张力进行特别的控制。
MCT126有单独的编码器输出接口,输出的信号可以分别
选择主从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从而可以简便地实现多个电机同
步控制的级联。
MCT126同步控制器与MCT205套准控制器配合使用还可
以实现对相位实时跟踪纠正的应用场合,如印刷、裁切、模切
等需要套色、套准的行业。MCT126与MCT205相位纠正接口
非常的简单方便,只需2到3条接线即可。

主要特性如下:
 300KHz计数频率,内部4倍频后可达1.2MHz
 FPGA+高性能处理器架构,快速动态响应(约90us)
 位置同步和比例控制
 电平、脉冲、模拟量三种相位修整模式
 13位D/A输出(1bit方向位+12bit数据位)
 编码器输入 5V差分或24V推挽式信号源可选
 编码器输出信号源主从轴可选,级联方便
 自带按键及LCD显示
 RS232/RS485串口通讯,内嵌MODBUS从机通讯协议

吕文亮:021--64547357
    13816459066

网友W:
上海山道电子有限公司同步控制器及套准控制器简介

同步控制器

 行业背景:同步控制是工业控制中常见的控制方式,传统的机械方式控制同步(皮带传动、齿轮箱等)由于控制精度差、可调节性差、机械磨损而导致控制精度降低等等原因而逐步减少。为了满足高精度的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要求,厦门微控科技率先在国内推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MCT12X系列同步控制扩展器,几乎能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配合使用,对电机速度、位置进行精确控制。
 控制原理:同步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实际的速度与位置,与给定的速度或位置信号比较,再通过内部计算,直接对从电机的速度、位置进行控制;其作用主要分为同步(Synchronization)控制功能及定位(Positioning)控制功能:由于引进光电编码器脉冲反馈信号,同步控制器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速度同步控制,而且还能通过脉冲计数对电机旋转角度进行控制,以达到角度同步的目的,并且具有自动纠正、速比可调、角度补偿及多台电机之间级联同步等功能。

MCT125同步控制器
MCT125是低成本,高性能的同步控制器,通过输出0~10V
的模拟电压到电机驱动器对从电机(直流、交流、伺服等)进行速度
和位置控制,从而实现主从电机的同步。125KHz(内部4倍频后可
到500KHz)的编码器输入频率可以实现电机高精度和高速的运行,
100us的响应时间,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精准的同步控制。MCT125
广泛应用于对电机运行方向不需要严格要求而又追求高性价比的运
动控制场合。
MCT125同步控制器与MCT205套准控制器配合使用还可
以实现对相位实时跟踪纠正的应用场合,如印刷、裁切、模切
等需要套色、套准的行业。MCT125与MCT205相位纠正接口
非常的简单方便,只需2到3条接线即可。

主要特性如下:
 125KHz计数频率,内部4倍频后可达500KHz
 快速动态响应(约100us)
 位置同步和比例控制
 电平、脉冲两种相位修整模式
 12位D/A输出(单方向输出)
 编码器输入 5V差分或24V推挽式信号源可选
 RS232/RS485串口通讯,内嵌MODBUS从机通讯协议
 自带按键及LCD显示
 装配及设置简便
MCT126同步控制器
MCT126是采用FPGA和高性能处理器架构设计的高性能
同步控制器,通过输出-10~+10V 的模拟电压到电机驱动器
对从电机(直流、交流、伺服等)进行速度和位置控制,从而实
现主从电机的同步。300KHz(内部4倍频后可到1.2MHz)的编
码器输入频率可以实现高精度和高速的运行,不到90us的响应
时间,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精准的同步控制。
MCT126所独有的模拟量相位修整模式,可以方便的接入
需要对张力进行控制的同步应用场合,无需再增加任何的张力
控制器单独对主从电机同步后的张力进行特别的控制。
MCT126有单独的编码器输出接口,输出的信号可以分别
选择主从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从而可以简便地实现多个电机同
步控制的级联。
MCT126同步控制器与MCT205套准控制器配合使用还可
以实现对相位实时跟踪纠正的应用场合,如印刷、裁切、模切
等需要套色、套准的行业。MCT126与MCT205相位纠正接口
非常的简单方便,只需2到3条接线即可。

主要特性如下:
 300KHz计数频率,内部4倍频后可达1.2MHz
 FPGA+高性能处理器架构,快速动态响应(约90us)
 位置同步和比例控制
 电平、脉冲、模拟量三种相位修整模式
 13位D/A输出(1bit方向位+12bit数据位)
 编码器输入 5V差分或24V推挽式信号源可选
 编码器输出信号源主从轴可选,级联方便
 自带按键及LCD显示
 RS232/RS485串口通讯,内嵌MODBUS从机通讯协议

吕文亮:021--64547357
    13806459066

网友X:
如果条件允许就换一台变频器,用一拖二方式控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