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4):
哪家的PLC具有较好的价格性能比?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三菱的吧,你觉得呢?

网友B:
日本松下的FP系列的PLC的性价比好,一般应用的面也比较广

网友C:
性价比:
低端数欧姆龙、三菱;
中端数欧姆龙、西门子;
高端数西门子。
注:不是单纯比价格。
尤其中高端的产品将组态软件,编程工具统一起来算,
另外还要算上熟手程度,开发时间短,见效快,也是性价比高。

网友D:
我觉得AB的PLC不错吧,你觉得呢?

网友E:
三菱、松下的都不错

网友F:
如果AB的价格便宜的话, omron在国内生产就得关门.

网友G:
三菱的确实不错,我们一直在用,但是,它好像是寿命设计,到了一定年限,塑料外壳都老化了,上螺丝的塑料柱子都断了,算的真精!

网友H(2003-08-26):
现在作系统时不是单看PLC一个部分的,还要考虑外围设备的性价比

网友I:
对,松下的FP0的抗干扰的确是差一些,价钱也不低,但体积小,适合不少场合使用

网友J:
我觉得单纯的说哪家的PLC性价比好好象不太准确,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艺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厂商型号。

网友K:
如果点少,我觉得三菱的好,编程也方便!

网友L:
我习惯用三菱的!

网友M:
我觉得还是三菱的 这两年 欧姆龙的也可以 象三菱为什么到处都是破解他的密码的软件 还是因为他的市场分额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