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给水

楼主(2003-07-24):
我想利用水泵和水箱做一个简单的自动给水系统,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在水箱水位到一定低位自动断电,达到一定高位又自动通电补充水,没有什么思路,烦请各位指点谜经,给出简单的方法提示。

网友A:
为什么要低水位断电,高水位反而向水箱充水呢?

楼主:
写反了呗。

楼主:
谢谢你回我的帖子,我还以为不会有人理呢。
啊,我的头像怎么这么难看。

网友A:
水位固定不调节时就用浮球开关,半调节可用低压导电片液位继电器,连续水位监控时用超声液位传感器控制。
以上方案,造价依次递增。

网友B:
何谓半调节?

网友A:
半调节是指不经常改变水位的设置,因液位继电器的导电片浸在水中,改变水位设置就要变动导电片的高低位置。如果在它能在绝缘杆上方便移动,在开式水箱/水池中使用还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C:
很便宜的设备,买一个不就完了吗?市场有售。
我在北京西四电子市场见过,浙江生产的。

网友B:
原来如此。呵呵,这就算是半调节了?呵呵。
补充:连续调节的传统都用超声波的,但是我用电容式的也很好的。我所用在锅炉水位中的就是这样的。很好。
请教大家,哪有RSWIRE下载?哪有关于锅炉水位调节设计的论文?

楼主:
现在市场上,生产独立式的家用自来水给水设备的多吗?我在沈阳的市场上只见到一种春风牌的,你们作为行内人,知道还有其他的牌子吗?如果自己建一个这样的系统是否比较麻烦呢?

网友D:
[讨论]
我做了很多锅炉水位调节的系统,有机会可交流

网友E(2003-10-22):
你们好朋友们,我也想学习一下给水这方面的实际控制
我的地址liujm8086@163.com
能发给我一些资料吗
非常感谢

网友F:
5楼的说得很全面

网友G:
如果是成套设备控制点比较多的话. DCS+压力变送器可以实现.
如果是单个设备的话.当然是用浮动球阀+接触器就可以了拉。

网友H:
用电机的就行,我以前用过一个,整个系统没几个钱。

网友I:
液位集继电器能用吗?

网友J(2004-01-09):
可以用两个正泰的晶体管液位控制器就OK了。

网友K:
最便宜的是用电接点压力表就行了,装在水箱底.原理就是水位的高低用压力来显示.电接点压力表的上\下限根据你要求的液位来调整.
我想这对于搞仪表的是太简单的问题了.
也可用低电压供电的两根电线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L:
请问这个电接点压力表的份格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很贵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也想买两只做一下。

网友L:
我的E--MILE:zhaizhentao@tom.com
这儿先谢了!

网友M(2004-04-24):
可以用浮球开关,也可用液位继电器控制,市面一有很多的液位控制设备。

网友N:
我买过一个只要两条线,用浮球。
很便宜的。

网友O(2004-06-20):
采用液位计

网友P:
如果所控制的流体是稀硫酸呢?对液位的控制器件怎么选择呢?谢谢给些建议。

网友Q:
用几个液位控制器就解决了吗?

网友R(2004-08-11):
有塑料的浮球开关啊

网友S:
用浮球开关经济成本非常底

网友T(2004-11-12):
我做过很多水处理的自控了,以前用的是浮球开关给PLC信号,简单方便,但现在改用模拟量的液位了,通过模拟量的液位给PLC信号,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U:
搞家庭的自动供水系统?好吗?弄个水箱的结构已经落后了,过时了。现在的楼宇自动控制给水系统采用的是供水管路恒压调节系统。卫生安全呀。那个水箱的系统,放在房顶子上,什么东西都往里爬,尸首在水里泡着,脏极了。早就不使用了。

网友V:
Guan_Qing_Xin 说得好

网友W(2005-05-22):
介绍
我做过水箱自动供水,用干簧管控制,便宜简单。设定好控制的上下水位的位置,下水位用常开触点,并到交流接触器的自保节点上实现自保。此时开泵,当水位上升到设定位置时,上水位的常闭触电断开,停泵,常闭节点是串到控制回路里的。当它断开时接触器失电。如果还需要报警信号再加两个干簧管就能解决。浮球水位控制器很便宜。
如果还有问题请给我发帖。yuanquan12345@sina.com
         我是工控网的受益者,我愿意尽微薄之力。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抵制外货净化我们的家圆。

网友X:
买一个水位继电器或自已做一个很简单的,三极各电阴电容就OK

网友Y:
zhege 很好控制的呀,高水位停泵,低水位开泵

网友Z(2006-10-31):
还是电接点压力表方便

网友AA:
简单!!!!!!!!!!!!!
我是上海凯泉泵业集团的,我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听过,专业做水泵的.这个控制方式对于一个学电的人来说是太简单了.自己好好想想,如果不行可以发传真给我,我给一份图纸给你.
传真:02584799543
周应春

网友AB:
用市售的液位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是大功率的还有启动装置的要考虑接入的问题!

网友AC(2007-08-14):
用液位继电器做个排水自动不就行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AD(2008-06-05):
这位大哥,我请教一份变频调速的图纸,1拖2,我是供水公司的.个人想了解那方面的东西.邮箱:zjm999@gmail.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