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5):
请教高手
PLC控制进水阀时(高低水位输入)输出用那种方式比较好:直接输出和置位那个好
谢谢高手不另赐教
shiyubaihe@yahoo.com.cn

网友A:
若不在乎PLC的资源的话,两种都可以啊。

网友B:
直接输出和置位指令,哪一中比较占资源?
是不是置位指令?

网友C:
应该是直接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