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5):
各位,电机需要人为的转动一下,才能运转!是什么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A:
如果是单相电机,可能是电容坏了。

楼主:
谢谢你!是电容老化了吗?能量不够啦!只有换新电容了?是不是啊?

网友A:
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3楼说的对

网友C(2003-09-20):
三相的小容量的电机有可能是却相。

网友D:
前面几位说得都对,这种情况一般是启动电路出问题或缺相引起。三相电机缺相一般没这么轻松,会发出很大嗡嗡响声,单相电机内阻大,问题不会显得太可怕。单相电机有多种启动方式,有电容启动、电感启动、电阻启动、罩极启动、离心开关启动等,搞清楚了才好对症下药。既便是电容启动式的单相电机,也可能是断线、绕组损坏、开关问题等。在一些电容运行的单相电机里,不单是启动电路会造成此现象,运行回路问题也会造成同样结果,因为这种电机实际上是电容裂相式的两相电机。

网友E:
单相电机时可能是电容断线和损坏,三相电机时只可能是星形接法有此现象,可能是一相绕组损坏和断线。

网友F(2004-02-17):
大家好像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说,就是电机所带的负载惯量太大了,靠电机的启动电流启动也费劲,怎么办呢?只好在启动的时候靠人为的去帮忙了。嘻嘻。

网友G:
如果是三相电机的话,应该是电机电机的负载能力小了一点。因为电机在启动的瞬间所要负担的转距是相当于堵转负载时的转距。B类马达一般是1.5倍的额定转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像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说,就是电机所带的负载惯量太大了,靠电机的启动电流启动也费劲,怎么办呢?只好在启动的时候靠认为的去帮忙了。嘻嘻。

呵呵,如果这样长期运行,那电机就过载跳闸了呵呵

网友F:
第12楼的哥们儿,是不是概念有问题?惯性转矩也叫动转矩,只有在电机的动态运行过程中才会出现,当电机达到稳态运行时,动转矩-惯性转矩就消失了。怎么会出现“如果这样长期运行,那电机就过载跳闸了呵呵”的情况呢?是不是“电力拖动控制系统”专业课没有学好?回去再翻番书吧。

网友I:
呵呵...我是来学习的...楼上说滴没错动转矩-惯性转矩没了,但是过电流要是设的小了的话,一样会跳闸的呀12楼说的也有道理呀!!~~~~~学习....

网友J:
量量相间阻值,如正常 有可能是重载的问题!同意9楼的同志

网友K:
怎么你们说的都对?可你们全说了,我说什么?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L: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可能是选型时扭矩选小了,或者是启动电流小了

网友M:
大家说的很对,可是漏了一个最常见的因素,机械不灵活,轴承.

网友N(2004-07-08):
机械不灵活,手是帮不了忙的。

网友O:
轴承要卡了,早跳闸了。

网友P:
各说各的理,有谁能说明白点

网友Q:
新手,来学习.好贴子多多上

网友R:
如果是三相交流电机,这是典型的缺相现象。通电后你拨它反时针转它就反时针转,你拨它顺时针转它就顺时针转。因为缺相后内部绕组不能产生圆形旋转磁场,没有起动转矩分量。

网友S: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键还是实际情况实际分析.最后结果问提问题的朋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T:
也有可能定子绕组烧坏一部分啊 ,还可能是里面接线错误!

网友U(2004-09-03):
以上的朋友的说法你都试了吗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话 鼠笼式转子可能有断条的

网友V:
应该是电容故障。缺相会有明显的噪音而且好像手动无效哦!

网友W:
起动绕组出问题了

网友X:
我们企业有一台三相的大功率电机每次启动都需要操作工人帮忙,好象是启动力矩不够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