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6):
各位DX,敝人请教一问题:
一台专用电脑(非PC机)通过串口(RS232C)与一台设备相联。现欲侦测其通讯协议,是否可用如下方法:用一台PC机与设备并联,即从非PC机同一串口端引出两条接口线,一条接设备,一条接PC机?如可行,用软件侦测协议时,PC机端串口如何打开?
各位DX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干扰它们的通讯, 其实A机的数据发送线就等于B机的接收线,反之亦然,PC机不是有两个串口吗,把这两条线分别并接入PC机的两个串行口,就可坐听其言。
不过,你好象未用过VB编程...先学会用它的串口通讯控件:MSCOMM,有了它,你甚至可以在Execl电子表格里放上这控件,用VBA语言编程后,把它们的对话内容对应放在一张工作表中,然后....

楼主:
楼上的老大,您好像未看清楚俺的发言:我的意思是,如何侦测专用设备(不是我们常用的电脑)间的串口通讯协议?因为是外国的设备,人家技术保密,无资料。

网友A:
这不就是用PC机侦听任意两台设备的串口通讯内容的方法了吗!把把它们通讯用的电费中的两根数据线引出,分别连到你用于侦听的PC机两个串行口的数据接收端中去,其用意不就是....

网友A:
用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那就是一串口接收后复制,再照原样从另一串口发出,反之亦然.当然事先知道它们的串口设定参数.

楼主:
Guan_Qing_Xin 先生,谢谢您!看来还是要照先生说的用PC机的两个串口,一个串口不行。因为站在侦测PC机角度两台设备发送的内容都是接收,侦测机没有发送。我用MSCOMM,不过环境是BCB。再一次谢过Guan_Qing_Xin大侠!

楼主(2003-08-28):
侦测数据容易分析数据难那!到昨晚才将侦测到的数据结构完全分析出来,一个字:累!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不是专业人士,gkong上高手如云,以后还望Guan_Qing_Xin 等各位大侠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B:
看你的功力了,先读在一队列BUFF里。
再用已规约来解析数据。
deng_lp@21cn.com

楼主:
昨晚已经成功地用PC将PROGRAM传到机器中去了。爽歪歪!

网友A:
to bcb0401:
为你的成功而高兴,做这种工作的确很累和费时,自己也只能从成功中得到点安慰.我发表在阿苏工作室中的贴子"FX系列PLC指针队列的用法",也是早几年从DOS版本的MEDOC与PLC通讯的侦听中总结出来的,如有兴趣,见:
http://asp.webxin.com/plc/dispbbs.asp?boardID=5&ID=1803

网友C:
谁能提供 Execl 中实现此功能的程序。

楼主(2003-12-27):
以前送到机器中的是侦测得来的数据。今天终于用自已写的人机界面将数据传到机器中去了。用C++Builder有约1.5万行源代码(功能较多,要传的数据量也很大)。不同型号设备之间也有一些差异,还有不少工作要作。但后面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了。
感谢gkong,感谢Guan_Qing_Xin等大侠。我从一个工控和PC软件的双外行成长为现在已不是那么菜的菜鸟,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Guan_Qing_Xin等广大网友的无私帮助。祝Guan_Qing_Xin和gkong.com所有网友新年快乐,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也祝gkong.com越办越红火。

网友D:
佩服啊,佩服,真是佩服得不知说啥啦。

楼主:
APPAL,俗话说,闻道有先后,(以下省去三万字)。这个是我在网友们的指导下完成的第一项工程,而且在功能上替代了日本人售价上万US$的专用软件。所以我当然有理由自豪。pH值少于7的话还是少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