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7):
我想用FX1S做一个设备控制.同时用计算机对PLC的状态监控.现在我想通过SC09读出M100--M102和Y0--Y14的状态.网上的资料队PLC内部地址介绍不详细,下载的内部地址表我不大看的明白,希望那位大侠能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以字节为单位读写连续地址的多个位元件时,首元件应是8的整数倍(1 Byte=8 Bit),FX-PLC中的X/Y元件是8进制,其它元件是10进制,所以计算它们的位元件首元件地址时,前者用10整除,后者用8整除。
M100元件的首地址是:100\8=12            // "\" = 整除,12=M元件区的第12字节
M102元件的首地址是:102\8=12            // 表示M100-M102在同一个字节内
同理, Y0-Y4位元件的首地址是: 0\10=0
向PLC发出相应的两串读命令(略)
从PLC返回数据时的位元件处理流程:
取数据包中的有效数据 -> 十六进制变二进制 -> 取对应的位状态(0或1)

网友B(2004-11-02):
我也想知道,你找到完善的答案给我发一份,ok,
谢谢了

网友C(2004-12-30):
那我想问的是:D或者M,Y的地址怎莫找,在对编程口通讯时,0105好象是Y1,其他的是什么,请给小弟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