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8):
我刚刚接触这个软件,自已打了一些元件符号  后存档。
重新调用时,打开的确是空白的存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要先转换

网友B(2003-11-13):
求助]我在使用三菱FXGP/WIN-C时无法存档??(急,快帮帮我吧)

网友C:
用转换或convert

网友D:
对先转换

网友E:
你的机器有病毒,造成的。清毒

网友F:
应该是在梯形图编程是要在遍好程序后,按F4转换;
在用语句指令表编程是就不用,如果存档,不能更改.xxx的后缀名称

网友G(2009-03-07):
文件打不开,PLC版本不对是什么原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