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8):
s5 PROFIBUS DP适配卡升级的问题(IM308B/IM308C)
我公司前一段时间买了一块IM308C作为IM308B的备件(S5 135U的系统,IM308下挂ET200U的PROFIBUS DP分布式IO),由于西门子说是完全替代就信了他们,没想到买回来才发现它的EPROM插槽被memery card插槽替代了,功能虽然一样但必须为新卡重新分配地址。
我的问题是如何将原来的EPROM中的参数读出来,然后在利用软件(或人为的读懂各参数的含义)转换格式后再重新写到新PROFIBUS DP适配器中。我没有PG,但我想用USB的外部编程器来写是否可行?
我现在确信,利用STEP5 v7.2+win2k肯定可以读出原来的EPROM的数据。但这些数据肯定是无意义的,必须到名为COM PROFIBUSV3.3的软件中才能转换为可以读懂的COM ET200的数据(专家说的)。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又无法确定是否可以用COM PROFIBUSV5.1通过USB外部编程器来写参数。由于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的专家们答案不一,所以我实在无法确定是否可以用USB外部编程器完成这项工作。
请论坛的各位热心人看看,大家是否有好的主意?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最好有COM PROFIBUS软件的朋友能帮忙检查一下它是否支持USB 外部编程器。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有这个软件COMPROFIBUS,公司里有编程器,但我在蛇口,另外我也有一块IM308C的板子和FLASH CARD(用于MENMORY CARD 插槽的存储卡)。我可以帮你看一下。你可以把你的ET 200的配置组态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看能否用编程器转换到FLASH CARD中去,估计问题不大。
我的E_MAIL:FBINGZHOU@163.NET

楼主:
Bingnan:
你好,由于没有PG,我这里的IM308B暂时无法读出。你的COM PROFIBUS的版本是多少?你有PG吗?我想买一部USB外部编程器来写参数,不知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COM PROFIBUS支持usb外部编程设备吗?
老外说要有COM PROFIBUS v3.3版的才能将老参数转换成新参数。
盼望得到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我的版本应该是版本V3.3吧,我没法确认能否支持USB,因为我没有外部读写器。我有PG,应该可以把你的程序转换到IM308C中去的。你发伊妹儿给我吧
fbingzhou@163.net,不过我在深圳蛇口。
不过我估计你那麻烦,因为你自己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啊。就算能转换又能怎样呢?你又没有软件,我的软件是几张磁盘,不能拷贝——我试过。

楼主:
COM PROFIBUS v3.3可以将IM308B的参数文件转换为IM308C的格式。就是因为没有PG嘛,所以想买便宜一点的uSB 外部编程设备。但无法确认v5.1是否支持它。不是俺不明白,是西门子变化快!它的技术服务从来都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买IM308C的时候上海西门子说是完全替代,那时上网又不便,所以不知到他们的存储器插槽是不同的。呵呵,挑战性的工作。

网友B:
comet 200
可以用comet 200读出eproom中的东西,然后再根据它重写一个就可以的。如果你没有PG可以找有PG的朋友帮忙。但是也有别的办法:我不知你原来的IM308B的系统如何?我的经验的告诉我,可从硬件及各站的软件中看出这方面的配置,除非那些程序难得让你看不明白!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将你这个系统的硬件配置告诉我,乐意跟你一起探讨!

楼主:
OK,多谢!最近也尝试将系统改成S7的,想必您也看了我的那份帖子,配置就是那样的。我对PROFIBUS的组态还没有入门,不过正在摸索。。。
希望各位专家继续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