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炉窑的窑压

楼主(2003-07-28):
请教:
    如何检测炉窑的窑压?

网友A:
用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3-09-03):
炉窑内温度很高,是直接测还是用什么方法间接测?

网友B:
1: 差压变送器价格较高,要是要求不高的话,我建议使用压力变送器,比如0--1KPa的就好。
2:用引压管从窑内引到合适变送器安装的位置,引压管不要太长,变送器安装的位置不要在高温、振动的地方。
3:在引出处最好有防堵装置,避免以后维修麻烦。
呵呵我这里有几个压力变送器,要不要拿去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