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9):
各位好,我从事自动化专业并无多久,今天去某厂参观,该厂一名工程师强力推荐在控制系统的电路中采用固态继电器比常用的触点继电器要好,我印象中,固态继电器往常使用在电路板上,请问各位前辈,用在设备控制中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到底哪种好?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输出频繁,用固态比较好
固态继电器也有分立式元件的,只是价格比继电器要高

楼主:
谢谢心情大姐。

网友B:
相关资料:固态继电器简介
一、概述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二、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安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兼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
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三、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笑: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网友C:
感谢思南提供详细资料.

网友D: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在温控的方面比较多,在控制电路中用到的触头比较多,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F:
杨老师呀 你作什么的呀 能不能给我点工控资料呀

网友B:
悄悄的说:不好意思,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共享给大家,其实我比专业的大伙们差远了...

网友G:
补充11楼:
固态继电器常闭触点不容易做、直流不容易控制。

网友H:
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能够作这么多详细的分析,太好了!

网友I(2003-12-03):
固态继电器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很容易烧毁,而且大容量的固态继电器现在不多,往往需要配置很大的铝片散热器件。

网友J:
使用固态继电器还有一点要注意,当使用交流电源接单项电感负载负载的时候,阻容滤波等防护措施一定要用。

网友K:
固态继电器控制比较简单,一般控制电压DC5----12伏。
它用于控制电热比较好。控制三相电动机不好。

网友L:
控制电压也有4V----------7V的

网友M(2004-01-02):
16楼的朋友为什么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比较好,控制三相电动机不好。

网友N:
真详细呀!佩服呀!

网友O(2004-02-09):
非常感谢大家!鄙人是位新来的访客,今后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哦! :)

网友P:
好东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Q:
现在有一种故态继电器很好,可直接调功,用于温控方面,很ok

网友R:
固态继电器使用于大功率负载。在直接对三相电机的使用不恰当。最好在中间加一个接触器来控制。否则电压的波动会销毁某相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Q:
那是你上端的速融与固态继电器的选型不当造成的,用接触器还用固态有什么意义

网友S:
固态继电器比较爱坏
必须加装快速熔断体,负载如果有短路现象马上就烧坏。

网友T(2004-03-10):
好像市面上没有三相交流SSR?
请问大虾们是否有啊?

网友U:
思南说的很专业,我是专卖固态继电器的。我厂长期给:科达上海公司,海天塑机,克虏伯-震雄供货。固态继电器英文名称为Solid State Relay,简称SSR,本公司生产的GTJ型SSR是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器件制造的一种开关性能优良的新型无触点电子开关器件。其输入端仅要求很小的控制电流,能与TTL、HTL、CMOS等集成电路较好地兼容;而输出回路则采用可控硅或大功率晶体管接通和断开负载电流。输入与输出之间采用光电耦合,通断没有可动接触部件,因此具有工作可靠、开关速度快、无噪音、寿命长、体积小、无火花、耐蚀防爆抗振等特点。目前已广泛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设备、电炉加热恒温设备;数控机械、遥控系统、工业自动化装置;信号灯、交通灯、照明舞台灯光控制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复印机、彩扩机、橡塑机械、自动洗衣机;另外在化工、煤矿等需防爆、防湿、防腐蚀场合中都有大量使用,已成为继电器家族(EMR)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需要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谢谢!

网友U:
固态最怕的是:短路和过热。一般采用快速熔断体,散热器来保护。更重要是选型。
三相交控交SSR和三相调压SSR较少见。三相SSR也可控制电机。

网友V:
思南,说得好。在网多交流。

网友V:
固态继电器可用与防暴场所,动力作可靠性好

网友U:
固态继电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与系统连接时,请注意正确接线,尤其是控制信号的大小和极性,以及负载回路的合理性,防止接线不当造成永久性损坏。
2、严防负载短路,以免烧毁固态继电器。
3、安装处应远离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等强干扰源,引线尽可能短,必要时增设噪声抑制电路,以防噪扰过高而引起固态继电器失控。
4、安装处应远离热源处,多只继电器间应留有充分的间隙。加装散热器时,应使接触面密合,并涂上导热硅脂,以降低热阻,提高散热效果。
5、必须根据控制信号源特性,负载特性以及环境温度等情况选用合适型号的固态继电器。注意留有充分的电压、电流(或功率)安全系统。

网友W(2004-06-04):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工程就有几十台三相水泵,
每台水泵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固态继电器用PLC控制。
效果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X:
挺详细的,不错!

废话,纯属为了混个分好看一些对说发帖数有限制的帖子,原谅

网友Y:
固态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相比,开关频率100hz的时候,哪个好像?

网友Z:
问一下,是不是有3。4。脚输入一个4-32V的电压,1。2。脚就会导通呀?

网友AA:
谢谢各位,我也知道了

网友AB:
我也補充一下 .
1. 固態繼電器適合交流電控制.
2. 如果附載是感性負載, 我建議您電路需多依各交流電零點檢之, 當在零點時才開關電源. 避免突壓擊毀.
3. 固態繼電器屬高速交換, 無火花 之開關元件 , 但要注意當擊毀時可能是以爆裂收場.
4. 經驗建議 用此高價元件 您必須先確定接線 , 您不能指望保險絲 燒毀的速度 比它快. 為防止燒毀第一次試機我都先串接 10歐 50瓦再串一只保險絲 , 保護它. ( 試完機請拆掉 )

网友AC(2004-07-07):
我想向各位高手讨教一下,能否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电机运行后能否关断?

网友AD:
220V直接控制110~220V的10A电流的SSR价格多少?国产品也可。

网友AE(2004-08-18):
TO39楼:不错!3,4脚注意+,-
另:固态继电器有三相的;把输入端串联可以使多个固态继电器可靠同步,这样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就可作为三相用。这也是与普通继电器的重要区别。

网友AF:
谢谢大家发扬无私奉献精神!!!
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网友AG(2004-09-24):
现有的固态继电器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可否采用多个继电器并联的方式增大电流?

网友AH(2005-03-27):
固态继电器的一次侧有5-10MA的漏流,负载如果是电磁机构要注意有负作用。

网友AI:
感谢思南所提供的固态继电器的详细说明。
--------------------------------------------------------

网友AJ(2005-06-10):
我想问一下啊
我没找到三相固态继电器的接线图
只有单相的
是不是可以把单相的输出保护电路
在三相的每一相都加上相同的保护电路就可以了呢

网友AK(2005-08-20):
请教:本人经常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但很容易击破.

网友AL:
感谢诸位的贴子,看来固态继电器和电触点接触器要因地制宜地使用。

网友AM:
谢谢司南老师了
爱自己,爱别人!!

网友AN:
谦虚的前辈,以后多多关注。

网友AO:
固态继电器的重要补充

1、电压选择及dv/dt保护:SSR内部结构为光耦隔离的可控硅器件,所以在380V电机等感性负载控制中按电力电子技术要求原则上选择480V系列模块。480V系列SSR一般选择900-1000V的压敏电阻(MOV)来抑制dv/dt。
2、电流选择及过电流与di/dt保护:在抓斗电路中,电机频繁起停,所以按电力拖动技术要求原则上SSR额定电流应为电机额定电流的6-7倍。由于可控硅器件在开断时容易产生浪涌电流,所以在SSR交流输入端选用快熔保护;同时应在交流输入端装设自动空气开关以防止过电流。

网友AP(2006-07-25):
一般情况下,固态继电器比较贵,另外在温控方面用它比较多,也比较好,在动作不怎麽频繁的场合用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AQ(2006-10-10):
OK
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AR(2007-03-31):
固态继电器比触点继电器动作稳定,有优点,价格就肯定会不低的.

网友AS(2007-07-29):
中间继电器有接点的,固态继电器无触点,但我认为固态继电器用在温度控制上比较多,用在控制电路上我还没用过但我想应该没问题,但应该考虑管子质量和控制回路的稳定性,因为固态继电器是由输入信号控制其导通的程度的。也有用固态继电器或其它形工的晶体管控制电机的速度的。以上是我的浅见不知各位前辈有和看法。

网友AT:
这是一块过零触发的控制板,可以控制8回路输出,谁有兴趣我可以把控制线路介绍给大家.
把邮箱写下,我发给你们.

网友AT:
我这里有一个适合无触点控制的线路,是过零触发的,成本也很便宜,我也做了几块,很好用,缺点就是需要一个外给的5V直流电源,如果谁对这个线路感兴趣,我可以给大家共享.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我这里有一个适合无触点控制的线路,是过零触发的,成本也很便宜,我也做了几块,很好用,缺点就是需要一个外给的5V直流电源,如果谁对这个线路感兴趣,我可以给大家共享.
LCLICL@163.CO0M

网友AT:
LCLICL@163.CO0M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AV(2007-09-02):
真的是长见识了啊!!非常的感谢啊!!

网友AW(2008-01-15):
现出一种PN5-10DN型的固态继电器,可改变它触头少的缺点

网友AX(2008-03-21):
我开始做固态继电器这一块,看到楼上的帖子太好了.学习中....
公司文化很多拉

网友AY:
自己用可控硅做一个比较可靠的,几个器件就好了,碰到过几次很差劲的固态继电器,短时间不会出问题,时间一长就不好使

网友AZ:
有点呀,多找找

网友BA(2008-08-20):
现在有一种专门针对电磁法负载的无触点继电器组,克服了以往无触点继电器导通后的管压降大的缺点,导通电阻20豪欧,几乎没有压降,因而不要散热片,而且体积很小,价格也不贵,

网友BA: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长沙宏琳电子公司的网站,www.cshldz.cn

网友BB: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无接点控制器件,和继电器,接触器的作用相同,用于工作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环境,如温度控制, 它有很多种电压各电流规格,跟据需要选择! 性价比还算可以的有(天豪,阳明,)阳明假货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