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9):
我不是天才,也不是蠢才。我有一颗上进的心,所以我不怕困难!
欢迎到我的论坛做客:http://www.deyunme.com/bbs/index.asp

网友A:
请问你的24C02是怎么用的,麻烦请mail给我:lwjxs@1633.com

网友A:
错了,应该是:lwjxs@163.com

楼主: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请问你的24C02是怎么用的,麻烦请mail给我:lwjxs@1633.com

请参考下面程序:

// SPROM函数

/* +-------------+
  | SPROM开始位 |
  +-------------+ */
void start24(void)
{
SDA_24 = 1; CLK_24 = 1; nop(); SDA_24 = 0; nop();  CLK_24 = 0;
return;
}

/* +-------------+
  | SPROM停止位 |
  +-------------+ */
void stop24(void)
{
SDA_24 = 0; CLK_24 = 1; nop(); SDA_24 = 1;
return;
}

/* +---------------------+
  | 写数据到SPROM数据线 |
  +---------------------+ */
void wd_24(char c)
{
unsigned char n;
for(n=0;n<8;n++)
{
 SDA_24 = 0x80 & c; c = ACC;    // 数据高位送SDA针并左移一位
 CLK_24 = 1; nop(); CLK_24 = 0; // 正时钟脉冲周期
}
return;
}

/* +---------------+
  | SPROM ASK周期 |
  +---------------+ */
bit ack_24(void)
{
bit b;
SDA_24 = 1; CLK_24 = 1; b = SDA_24; CLK_24 = 0;
return(b);
}

/* +-------------+
  | SPROM字节写 |
  +-------------+ */
void write24(char a, char d)
{
unsigned int i;
start24();
if(MTYPE){wd_24(0xa0); ack_24();}
else a=a<<1;
wd_24(a); ack_24();
wd_24(d); ack_24();
stop24();
i=0;
while(1)
{
 start24();
 wd_24(0xa0);
 if(ack_24()==0)break;
 if(i>8000)break;
 i++;
}
return;
}

/* +-------------+
  | SPROM字节读 |
  +-------------+ */
char read24(char a)
{
unsigned char n;
char c;
c = 0;
start24();
if(MTYPE){wd_24(0xa0); ack_24();}
else {a=a<<1;a++;}
wd_24(a); ack_24();
if(MTYPE){start24(); wd_24(0xa1); ack_24();}
SDA_24 = 1;
for(n=0;n<8;n++)
{
 CLK_24 = 1;
 c = c<<1; if(SDA_24)c++;     // 读相应位
 CLK_24 = 0;
}
ack_24(); stop24();
return(c);
}

网友B:
能告诉我开关电源的资料吗?yz5460@163.com

楼主:
开关变压器技术要求
磁芯:EI22(面积>5.5mm*5.5mm)
气隙:0.25-0.3mm
骨架:10引脚骨架
线圈次序与圈数:
A——3脚到1脚 线径0.15mm,236匝
B——4脚到5脚 线径0.15mm,13匝,均匀分布一层
在此加两层绝缘
C——7脚到6脚 线径0.21mm,57匝
D——10脚到9脚 线径0.15mm,112匝
注意事项:
线圈A、B是市电侧,要与C、 D有2000V绝缘隔离。

网友B:
谢谢。有成品卖吗?

网友C:
谢谢,终于把图贴出来了.我认为设计的很好,但是在网络如此普及的时候,应该增加一片75176等通讯芯片,另外我认为既然是最小系统你设计的PCB有点不太紧凑.可能与你采用的接线端子有关系.

楼主:
答7楼:
为大家制作方便,我可以提供电路板和开关变压器。但要收成本费。PCB板约12元,变压器约3元

答8楼
带485通讯的也有相关设计,请看新贴子[带通讯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原理图]。

网友D(2005-03-23):
你好!怎样购买啊?

网友E(2005-11-02):
你好!怎样购买啊?带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F(2007-08-24):
真的是很简单,线路不是很简洁。

网友G(2008-07-04):
你们是否有98S51的试验板啊 ?我想买2块,谁有的话请联系我,LAIYOUMING@163.COM 谢谢。我很需要。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