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9):
已知电网电压譬如10KV,我通过手动调节瓷盘电阻来提升发电机电压使之达到与电网电压同值,但是手动调节的话很不方便,经常超,能否利用PLC,再编辑程序来控制瓷盘电阻和发电机电压呢?

呵呵,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

网友A:
我觉得可行,把发电机和电网电压取样送入PLC作比较,根据比较后输出一信号去调节可控硅之类的调节器。

楼主:
但是发电机电压从开始是从0往上升,直到10KV,所以,如果比较它的值的话,不现实。如果到了10Kv的话,又有可能超压保护……我都晕了,现在

网友A:
不会的,你可设置区间比较。不同的区间产生不同动作和不同的动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