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29):
我公司有台设备上有二台单相220V三菱变频器,0.75kw及1.5KW.各一台.最近由于缺零引起一台1.5KW变频器烧坏,而0.75确没事.经检查不得其解.

网友A:
设备上应该用的是三相四线吧?如果在烧毁的变频器同相上有其它的负载,当缺零时变频器将与其他负载形成串联,其总电压将达到380V或更高,如果变频器的内阻大于其他负载,那么他将承受大部分压降,可能远大于220V。

网友A:
缺零时变频器与其他负载串联啦,如果变频器的阻抗大,他将承受大于额定的电压。

网友A:
错啦,应该是其他相上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