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30):
我有个项目是测量金属丝的温度,大约九百度,由于金属丝很细,不能用通常的K型热电偶,哪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精度不高的化,是不是可以考虑红外

网友B:
用铂铑10-铂-----分度号是S:0~1100摄氏度
或铂铑30-铂铑6------分度号是B:600~1700摄氏度

网友C:
可以选表面型的热电偶吗!

网友D:
考虑用实体显微镜加红外没有

网友E:
可以首先考虑5楼红外技术,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直接测量金属丝电阻。

网友F(2005-03-07):
可以联系我,024-836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