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31):
我在手提電腦中安裝三菱GPPW編程軟體,在與PLC通訊時出現連線超時,無法通訊。可以確定軟體與連線皆無問題(因為安裝在其它手提電腦上可以使用通訊),請教各位高手幫我分析一下問題出現在哪里,是不是電腦COM1端口有問題?

网友A:
估计是PC的COM与软件的COM不同造成的。

网友B:
我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次带两台手提去编程,结果发现其中一台可以和PLC通讯,另一台就不可以(但在家测试的时候可以,也是那个PLC),我怀疑还是还是计算机硬件上的问题。

楼主:
我也覺得硬件有問題,但不知如何解決。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 。。。。。。。。。。。。。。。。。。
我也是过。。。。
GPPW经常要与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D:
楼上两位说得,win98 基本上没问题,winxp。win2000有时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操作系統重新安裝后,也沒有用。

网友A:
GPPW 7.08j的版本在WIN2000下能工作。

网友E(2003-08-30):
SW7D5C-GPPW 7.08J 在WINME下一切正常。

网友F:
如果你的电脑硬件够高档的话,装一个XP的操作系统然后分别在95/98/2000/的兼容模式下传送一下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可以用usb接口试一下.

网友H(2003-10-31):
如果OS用的WIN2000PRO,可能与WI2000下COM口的设置有关。

网友I:
把你的COM口属性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不會呀!
任何一家的PLC軟體我都是用XP連線的.
SW7D5C-GPPW的安裝光碟中已經放入了,EM管理程式,模擬麥金塔純32位元多工模式了.別忘了連線時勾選IF/MAC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