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31):
用FX-PLC编程口通讯电缆遍历读PLC的映象区
  FX-PLC的编程口通讯协议只有几个命令,这就是"0,1,7,8"(读/写/强制位ON/强制位OFF),
它以PLC内部映象地址为操作对象,所有元件地址都从一张映象地址表中换算出来,包括用户
程序。
 它属于低层操作协议,有最强大的功能,诸如元件读写、强制位元件、程序读写、密码读
写、非连续地址通讯时用的指针队列读写....有厂家编程软件所提供的全部功能(它也是
通过编程口与PLC连接的)。在上位机独占PLC的直连条件下,是一种最得心应手的通讯方
法。

 本人尝试在Execl电子表格中编程,遍历读出FX-PLC的全部映象地址里的数据和它的状态
,当然它包含了PLC的全部元件区和用户程序区(PLC密码在程序区内)了。

具体做法:
1. 在新建的XLS文档里,命名一个“遍历读FXPLC”和一个“PLC数据”工作表。
2. VBA程序全部放在与“遍历读FXPLC”工作表对应的代码区内,工作表的第一行放3个控件
,一个MSCOMM通讯控件和两个命令按钮。这里要说明的是,用户在安装了VB6.0后才可使用
MSCOMM控件,当然可以在自有 MSCOMM32.OCX 时自行注册后使用。
 MSCOMM控件的引用:
 在Exexl的菜单栏中点击: 视图 -> 工具栏 -> 控件工具箱, 将它拖到工具栏上或其它合
 适的位置.
 点击控件工具箱工具上的"查看代码"按钮,进入代码编辑区,再点击VB编辑器的菜单栏中的:
 工具 -> 引用,在"可使用的引用"  区中寻找"MSCOMM32.OCX"控件并选中它。如找不到,点
 击"浏览"按钮,在Windows的系统文件区(system/system32)可找到它,  注意在文件类型栏
 中应选"ActiveX控件(*.OCX)",找到"MSCOMM32.OCX"文件后点击选择,退出。
3.返回Execl编辑器,点击控件工具箱上的"其它控件"按钮,在它的菜单栏中选中: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version 6.0 或: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
 把这个电话机图标安放在"遍历读FXPLC"工作表的第一行上,它的缺省名为MSComm1
 再在控件工具箱拖放两个命令按钮放到第一行:CommandButton1和CommandButton2,
 给按钮分别命名为"开始测试"和"打断操作"。
4.说明:"遍历读FXPLC"工作表从第二行起由程序自动填写每次操作的状态,如:"0000:OK",
 表示读映象地址0000区时得到了正确的数据,而“8000:ERR”则表示在读8000h映象地址
 时出错。
 "PLC数据"工作表由程序自动填写由PLC返回的对应数据,如"8000:XXXXXXX.....",它表示
 PLC返回8000h首地址开始的完整数据(含起始符、结束符和校验码)。
 程序开始运行后,整个读入过程大约需时10-15分钟。
5.下面就可以在"遍历读FXPLC"的代码区编制代VB代码了。

(有兴趣者顶一下,我将贴出VB代码...)

网友A:
我也頂一下----------------

楼主:
'操作状态CommExit: 0=通讯进行状态,>1=通讯被打断
'通讯状态CommEnd:0=开始发送和等待接收,>1:接收串已结束

'CommError=通讯出错计数
'FxAddress=PLC映象地址计数

'FxString=存放每次PLC返回的应答串
'ErrStr=每串操作的结果提示,"OK" 或 "ERR"
'RowCo1=每次操作结果放在电子表格的填充区域

Public CommExit%, CommEnd%
Public CommError&, FxAddress&
Public FxString$, ErrStr$, RowCo1$

'将CommandButton1改名为Beginning,开始测试
Private Sub Beginning_Click()
Dim c As Range
Dim m1, m2
Dim s$, s1$, MaxLen&

On Error GoTo err1
CommPortOpen 1  '设置串口参数和打开端口
CommExit = 0
CommError = 0
Range("A1") = ""
Range(RowCo1) = ""
FxAddress = 0
RowCo1 = "a2:p257" '操作结果填写在表格的区域
MaxLen = 16     '每次读PLC映象的字节数
'遍历读FX-PLC映象区
For Each c In Range(RowCo1)
   '命令串转换
   s = "0" & Right("000" & Hex(FxAddress), 4) & Hex(MaxLen)
   '指示正在读入的区域
   c = Right("000" & Hex(FxAddress), 4) & ":"
   '清接收区残余数据,和发命令
   s1 = MSComm1.Input
   MSComm1.Output = FxChar(s)

   FxString = ""  '清接收区
   CommEnd = 0    '置发送状态
   c.Select    '焦点指向当前单元格

   m1 = Timer + 2 '限定等待时间2秒,超出后转出错并结束
   Do While CommExit = 0
       m2 = Timer
       If m2 > m1 Then
           MsgBox "通讯线路出错!请检查线路...", vbCritical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xit Sub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Loop

   '通讯被人工打断
   If CommExit > 1 Then
       MsgBox "通讯被取消...", vbExclamatio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xit Sub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WriteData (FxAddress)   '数据写入"PLC数据"工作表
   c = c & ErrStr  '给出本轮通讯结果状态
   FxAddress = FxAddress + MaxLen  '映象地址迁移
   If FxAddress > &HFFFF& Then
       MsgBox "读入工作全部完成!", vbExclamation
       Exit For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Next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rr1:
End Sub

'将CommandButton2改名为CancelB,打断正在进行的通讯
Private Sub CancelB_Click()
CommExit = 3
End Sub

'在串口中断中接收PLC返回的字串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s = MSComm1.Input
       Select Case s
           Case Chr(6)
              CommEnd = 3
           Case Chr(21)
              CommEnd = 100
       End Select
       FxString = FxString & s
       If Len(FxString) >= 3 Then
           If Asc(Right(FxString, 3)) = 3 Then
               CommEnd = 5
           End If
       End If
       If CommEnd > 2 Then
         If CommEnd = 5 Then
             ErrStr = "OK"
         Else
             ErrStr = "ERR"
             CommError = CommError + 1
             Range("a1") = "出错计数:" & CommError
         End If
         CommExit = 1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将PLC每次返回的数据填写在"PLC数据"工作表里
Private Sub WriteData(n As Long)
Dim i&, j&
Dim s$
Static Row1%, Col1%
With Worksheets("PLC数据")
If n = 0 Then
   Row1 = 2
   Col1 = 0
   .Range(RowCo1) = ""
End If
.Range(Chr(&H61 + Col1) & Row1) = Right("000" & Hex(n), 4) _
   & ":" & FxString
If Chr(&H61 + Col1) = "p" Then
   Col1 = 0
   Row1 = Row1 + 1
Else
   Col1 = Col1 + 1
End If
FxString = ""
CommExit = 0
End With
End Sub

'将要发向PLC的命令字串组合:加起始符02h和结束符03h,及累加校验和,返回给调用者
Private Function FxChar$(s$)
Dim m%, n%
Dim s1$
s1 = UCase(s)
For m = 1 To Len(s1)
   n = n + Asc(Mid(s1, m, 1))
Next
n = n + 3
FxChar = Chr(2) & s1 & Chr(3) & Right(Hex(n), 2)
End Function

'设置通讯口参数后,打开通讯口
Private Sub CommPortOpen(Port%)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MSComm1.CommPort = Port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MSComm1.RTSEnable = True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MSComm1.SThreshold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楼主:
如果仅相要PLC数据包中的有效数据,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中接收可改为:
=======================================================

'在串口中断中接收FX-PLC返回的字串:仅截取有用数据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s = MSComm1.Input
       Select Case s
           Case Chr(2) '串起始码
           Case Chr(6), Chr(21) '单应答码和出错码
              CommEnd = s
           Case Chr(3) '串结束码
              CommEnd = 1
           Case Else
              If CommEnd Then
                   Select Case CommEnd
                       Case 1 To 3 '串结束码到后,再等两个校验和码
                           CommEnd = CommEnd + 1
                       Case 4 To 6 '正常结束
                           ErrStr = "OK"
                           CommExit = 1
                       Case Is > 6 '出错结束
                           ErrStr = "ERR"
                           CommError = CommError + 1
                           Range("a1") = "出错计数:" & CommError
                           CommExit = 1
                   End Select
               Else
                   FxString = FxString & s '仅串接有效数据
               End If
       End Select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B:
把邻国的东西吃透,建起我们的民族工控产业。

我再顶一下!

网友C:
这位朋友的好几篇文章都好极!
我很是佩服----人品与才学.
我狂顶!

网友D(2003-09-13):
我为什么在XP下无法打开MSCOMM32这个控件?
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要安装VB6软件(安装后控件自动注册),请看顶楼贴子,作者是在Windows XP + Execl 2000 + VB 6环境编程和调试的.WIN98也可用,关键是设置和引用.

网友E:
我也頂一下

网友F:
我也顶一下

网友G:
"把邻国的东西吃透,建起我们的民族工控产业。"

yes!That's right!这位兄弟的见解和我完全一样!

网友D(2003-10-14):
请问通讯用sc-09和编程口直接连接可以吗?

楼主:
"0,1,7,8"通讯操作就是用sc-09与PLC编程口直接连接的.

网友D:
但好像程序不对啊,我在XP下运行无法通过。请指教!我的电邮:CHENSHI@CHINA.COM

楼主:
请检查通讯电缆和通讯端口的设置.

网友D:
通讯电缆肯定没问题,通讯端口设置是指什么?

楼主:
不知你的无法通过指的是什么?如果硬件无问题,检查程序的简单方法,是将"On Error GoTo err1"语句前加一撇,改为注释型语句,看问题出在那里。
另外,五楼所写的程序表面看无错,但由于MSComm控件实际在每次接收中断收到的不是一个字符,而是3-5个字符不等,虽然"MSComm1.RThreshold = 1"(每接收一个字符就进行处理),仍不能用按单个字符判别接收串结束,而按四楼的语句可正常接收.

网友H:
如此可以应用在单片机系统来与PLC协同工作了,很好!

网友I(2004-02-02):
就是只能与一台PLC通讯,不知怎样解决多机用编程口通讯?

网友J(2004-05-04):
不知道兄弟可以把你写好的例子给大家下载吗,?谢谢

网友K:
好极了,不知楼主可否交流?

网友L:
下载电缆用三菱的没错!

网友M(2004-11-28):
那位大哥有‘0’ ‘1’‘7’ ‘8’的协议,给小弟发一份吧,多谢了

网友N(2005-05-25):
我用VB编上位机界面,PLC是欧姆龙的CPM2A,在VB程序中,我要读DM0000-0002通道的状态我是这么写命令字的"@00RD00000003"+校验码+*+ch$(13),读是成功了,但我不知道写PLC的命令字格式该怎么写?请哪位高人指教一下,比如我想写DM0003通道为000F该怎么写命令字

网友O(2005-09-29):
极力顶一下!虽然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P(2005-11-23):
狂顶n下。写的太详细了。非常实用的。

网友P:
遇到问题请帮忙
返回Execl编辑器,点击控件工具箱上的"其它控件"按钮,在它的菜单栏中选中: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version 6.0 或: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
 把这个电话机图标安放在"遍历读FXPLC"工作表的第一行上,它的缺省名为MSComm1
这一步(显示不能插入对象),是怎么了?后面的:(再在控件工具箱拖放两个命令按钮放到第一行:CommandButton1和CommandButton2,
 给按钮分别命名为"开始测试"和"打断操作"。)些都行。就是: 把这个电话机图标安放在"遍历读FXPLC"工作表的第一行上)这个不行。

网友Q:
看到口水流啊!

网友R(2006-01-16):
请问大虾有没有Private数据包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呢,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R:
请问大虾有没有Private数据包,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coney2005@126.com

网友S: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T(2006-02-15):
可以介绍一下三菱PLC如果读密码的吗?

网友U:
请问大虾,我无法通讯,可能是PLC的D8120设置错误,请该怎样设

网友V(2006-04-02):
顶 ! 我想要原代码

网友W(2006-05-21):
请问Guan_Qing_Xin ,我用通信电缆将plc内的程序读出来,是不是就表示通信成功了,

   可是我为什么没法往里写程序呢?

       PLC通电后,指示灯POWER绿灯亮,RUN不亮,WRROR红灯闪烁。在线编程的情况下,

   装载程序时出现:“Integer overflow”。

  希望得到您的指点。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X(2006-07-14):
好不容易找到,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Y(2006-08-15):
能不能直接发个做好的程序上来啊

网友Z(2006-12-07):
收下了,多谢!

网友AA(2007-01-12):
没有OnComm中断事件

网友AB(2007-04-06):
实际会出错的....

网友AC:
谢谢了.本人才疏!!

网友AD(2008-04-07):
太棒的一个帖

网友AE:
高手,努力,坚决支持发展我国自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