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31):
我厂车间二楼有一台电机,其控制箱有个电流表,现在我们想在三楼也装一个电流表,但不想再买互感器,将两个电流串接使用,请问是否影响其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A:
一只互感器可带三只电流表,但线路阻抗要达到要求。

楼主:
感谢
多谢王先生的指教!
我用的是1.5平方的电缆线,长度为20M。其阻值应不大吧。

网友B:
1、首先要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次级的额定容量大小来决定负载的阻抗,超过此阻值对测量精度有影响。
2、通常情况电流互感器次级(5A)用的是2.5平方的电缆线。

网友B:
续3楼:2.5平方的铜芯电缆线

网友C(2003-08-31):
最好还是分开的好,若是有个仪表坏了,各仪表都不能工作了。一个低压互感器不是很贵的,我想还是分开好

楼主:
很好
楼上的说的是没错,我们把两个表串联起来后才用了一个月,二楼的电流表坏了,三楼也跟着不工作,害得操作人员以为电机坏了。确实有不当之处。

网友C:
呵呵!!我早试过了,测量看看电流的就算小事,可是接在电度表就可影响计量啦

网友D(2012-02-1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分开的两个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当一个通电后怎么另一个也有显示啊?找半天没发现原因

网友E:
你电路的电流是多少?  我这里有微型互感器和电流表,可以免费给你试用。带电流上下限报警的,还可以累时,质量不错的。qq806274896

网友D:
阻抗达到多少可以带多个电流表啊??各位师傅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