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1):
我开发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中,用到一些牛顿7000系列模块采集数据,用3只松下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频器不开时,采集的数据很稳定,但变频器一开,采集的数据就会发生很大的跳动;信号线我采用了屏蔽电缆且屏蔽层接大地,变频器控制信号采用全隔离模块隔离,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明显,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请赐教!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与你类似的问题,我还只是用到一只松下变频器,电机一启动时,屏幕上显示的曲线就在跳舞,对电缆屏蔽,对变频器屏蔽根本没效果。实在没办法,只好做了一个RC滤波器,才达到了效果。后来与别人讨论时,有兄弟认为给变频器的380V(输入端)电源进行滤波,效果会更好,你不妨一试。

网友B:
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或许可以起到事半工倍的效果

网友C:
我想这个简单,
我想你在靠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都加上个磁环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磁环也很便宜啊,像你那几个KW的一个磁环只要八九块钱就够了这不很简单吗/,
效果更定你那滤波器要好得多,

网友D(2003-09-07):
1、滤波
2、变频器输入和动力线分开走,输入线穿钢管走线

网友E:
加个足够大的高频磁环及对模块、连线进行良好地屏蔽。

网友F(2005-06-27):
您不妨访问www.yiqiyibiao.com会很好的为您解决!

网友G:
采集的数据在变频器一端先转换成4-20maDC信号,再传送。可以解决干扰。

网友H(2006-10-27):
在变频器内部有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频率是最影响通讯问题的,产品参数是可以调的,一般的变频器的4K吧,说明书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