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1):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掉电保护的问题,我需要实时保护现场数据,我现在用的是ds1225,
atmel 89c51,可是数据读取总是有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原因是什么,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骗子吗,用24c01擦写速度和次数能满足要求吗?
谢了

lwjxs@163.com

网友A:
使用24C01是可以满足次数的要求,读取速度一般情况没问题,关键是写的速度,只要处理好系统掉电中断系统尽快处理掉电时要保存的数据,也会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每一个开发单片机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怎样很好的保持数据?这也是以前我碰到过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