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求助~~

楼主(2003-08-01):
现在在做一个和三菱FX0S-30MR通信的软件,只要求能接收到串口的数据就可以了。想用VB里面的MSComm来做,但是看了很多MSCOMM的资料以后觉得程序没问题了,可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请问要怎样做才可以呀?是不是还要安装FX0S-30MR的驱动?
我是菜鸟,请多指教
winme系统,VB5
多谢了

网友A:
光看MSComm资料还不行,还要仔细研究研究PLC通信手册。你可以在本站下载区下载到该手册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下载了三菱FX系列PLC通信手册,不过是英文的呀,看着好烦,呵呵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