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1):
请教一下 VB 和 A1SJ71UC24-R2 如何通訊??? TKS!!!

网友A:
為什么沒有回复?我也很想知道.
我以前是作PDA和PC的RS232通訊程序,對于RS232通訊還算了解,但是我最近在作一套PC監控軟件,和樓主的情況一樣.
我把情況說詳細一點:
我在三菱資料中看到有几种通訊方式,我們用的是無協議的方式(其實是在某种意義上的無協議).但是如果我要些在某個位寫入一個數据或是從某個位讀出數据我應該用什么格式發送數据呢?我在网上找了一天就是找不到相關的資料,情各位大蝦給個連接,或是解釋以下.所謂是難者不會,會者不難.

网友B:
你得找三菱要那个资料,也就是通信的協議,上面会详细的说明每个指令的
不过一般经验如果用無協議,通信功能会受限制,因为他简单,其实只要你清楚
三菱的通信協議,程序和pda没2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