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烦恼了,救命了……谢谢了。

楼主(2003-08-02):
在数字通讯过程中,电脑偶尔接收到的错误信息一般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请赐教,谢谢。(现可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A:
干挠!!!!!良好接地

楼主:
接地良好,如果单端接地,效果如何?

网友A:
按标准接地,还有可能就是某一仪表通讯不好,特别是485通讯。可一个个表试通讯想办法在软件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