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2):
各位好:我想用触摸屏通过与PLC来显示被检测的开关制触点
通断状态和电流电压,望各位指点一下,我应该配置那些硬件.选
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与PLC.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出来指教一下我呀?

网友A:
PLC、触摸屏、数字量及模拟量模块。
这点功能好象哪家的都可以实现。
自己选吧,不行可以试试西门子的。

网友B:
一般的PLC都具备这些功能,试试欧姆龙或三菱

网友C:
可以用西门子的TP27+S7-200+AI模块。luhy@sohu.com

网友D:
隨便哪一家的plc

网友E:
对于开关制触点可否理解为开关量,如是,
用s7-300系列的315-2DP和MP270或MP370

网友F:
三菱的产品就行,FX1N+F940或Q00+F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