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通讯编程

楼主(2003-08-02):
因初次编写串口通信软件,想编写北京金立石8路巡检仪信号检测程序(协议见下,对不起,叫您浪费时间了!)可我用DELPHI编写,怎么也不成功。请教行家帮助,赐以小小的源程序。谢谢!
XL3系列巡检仪表与计算机的通讯接口

通信协议:
为了在一个通信接口上连接多台仪表,需要给每台XL3仪表分配一个互不相同的地址,仪表的地址由参数Addr决定。XL3仪表有效地址为0 - 63,所以一条通信线路上最多可连接64台XL3仪表。
通信协议规定,上位机向仪表发送的地址为两个字节,其数据范围(16进制数)是80H-BFH,两个字节必须相同,数值为(仪表地址+80H)。
例如,对10号仪表,仪表参数Add=10(16进制数为0AH,0AH+80H=8AH),则该仪表的地址表示为:8AH 8AH。仪表接收正确后,回送数据信包。数据信包格式如下。

LB  HB  DP ……  LB  HB  DP  SLB   SHB   SJB  JYB
低   高    小         低  高    小    下限    上限   输入   异或
字   字    数         字  字    数    报警    报警   超出   校验和
节   节    点         节  节    点    状态    状态   量程   字节
          位                   位    字节    字节   报警
第一点                最末点                         字节

[注]数据信包只有八点、十六点和三十二点三种格式,这三种以外规格的仪表,其通信格式向上靠拢。比如,十二点巡检仪表,其通信格式使用十六点仪表的格式,没有的测点,其数据全部补零。
[注]在八点格式的信包中,报警状态字为字节;在十六点格式的信包中,报警状态字为字,低字节在前;在三十二点格式的信包中,报警状态字无意义,相应位置的八个字节为0/1/2/3/4/5/6/7。

网友A:
我有用VB写的采集北京金立石数显表数据程序,

网友B:
这个程序用VB来编写,其实很简单

网友C(2003-09-02):
请问,用vb怎样实现通讯?

网友D:
用mscomm控件就行,很简单

网友E:
老兄能否告给我mscomm控件。lshero@hongen.com.cn

网友F:
应控件不好,还是用API来实现比较好,也不是很难啊.MSCOMM这个控件有很大的缺陷
不建议采用

网友G:
买一个vb 6.0(企业版)安装后就有了mscomm控件

网友H:
那位大侠能否说说MSCOMM控件的缺陷有那些方面?

网友I(2003-10-23):
我也想知道MSCOMM有哪些缺陷。
IBMT40大侠请指点。

网友J(2005-10-09):
to hxcwq:
给我发一个好吗,我在做一个PC -CB900F仪表通信,一直做不出来,不知能否发个源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Email:zjb_13057118850@sina.com

网友K:
你用DELPHI的话,建议你用PCOMM,当然用MSCOMM也可以,但感觉差一些。

网友L: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www.tia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