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4):
[move]求助[/move]
intouch 7.0作的图,如何导入到intouch7.11中,多谢

网友A:
将7.0的程序用7.11的软件打开进行转换在直接导入即可

网友B(2003-11-30):
在7.11中建一个新项目,打开FILE菜单下一项为导入的,在弹出选项内选择intouch 7.0作的图所在的目录,想要导入的就选择,想怎么导就怎么导!

网友C(2004-02-01):
俺也用Intouch 7.1,嘿嘿

网友D:
请问有谁知道InTouch最新版本是多少?

网友E:
那要看是多少点的了,点越多越贵。

网友F:
最新版本为8.0
导入时要注意被导工程和您现在的intouch 点数是否合适.
超过则不能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