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3-08-07):
现须设计一4位LED显示系统,要求元件越少越好,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2块芯片:LPC764+SAA1064即可。

网友B: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现须设计一4位LED显示系统,要求元件越少越好,这里先谢谢了!

说说要求,如果用单片机,驱动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C:
at80c2051+12个电阻+4个三极管,程序不大,脚又有多余的话,主要是便宜!

网友D:
同意上楼

楼主: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能不能不用CPU,用一块专用驱动芯片+电阻+电容+三极管来解决呢?

网友B:
可以使用74HC595,虽然不是专用芯片,可它是最简单方便的电路之一,大家喜欢我可以画个图贴出来。

网友E:
我喜欢    贴出来吧

网友B:
基本原理图,大家可以参考设计(要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D:
那为何不用MC14499?真正的一块芯片带4位LED显示

楼主:
我找到一块IC:QA640527,网上资料不全,不知哪位知道?拜托

楼主:
我找到一IC:QA640527,但资料不全,各位有谁知道?谢谢!

网友F:
i don't know

网友G(2003-09-21):
你那是静态的现在是不是还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