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09):
大家怎么没回应呀

网友A:
请问谁能指点一下
!----------][---------[WAND H000F D1]
!----------][---------[TO P H0000 K4 K2 K1]
!----------][---------[FROM H0000 K11 D62 K1]
是什莫意思?

网友A:
那位大侠能够讲一下用编码器与三菱A1SD61连接后如何读取及编程?

楼主:
呵呵 跟得人怎么少
我来提个话题吧
我的程序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输出点除了用OUT指令外,也可以用SET指令使其有输出信号
在一个程序中如果两种情况都出现的话 你们怎么解决这种双重输出问题

网友B:
用STL指今

楼主:
我一直搞不明白步进指令是怎么回事
哪个老大指教 一下呀

网友C: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CPU是先扫描完毕再输出,所以关于双重线圈的问题是以最后一次(OUT或SET或RESET)为准,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双线圈输出.

楼主:
这个我从一开始接触就职到了呀 可是具体到工程中,我的同一个线圈要输出两次,一次是用输出指令一出使用置位指令,我怎么解决他们的冲突呢

网友C:
你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啊,比如第一次使用OUT,第二次使用SET:
LD     X0
OUT  Y001
...........
LD    X1
SET  Y001
.........
可以改为这样:
LD     X0
OUT  M100
..........
LD     X1
OR    M100
SET  Y001
LDI   X1
RST  Y001(根据具体情况更改)
..........
总之,SET Y001 和 RST   Y001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

网友D:
只要明白其执行结果,大可不必害怕双重输出的问题,例如在两段互斥的程序中(手动/自动程序)各出现一次输出,编译程序仍会出现警告,但它不是出错,因而大可不必理会。即使真的有双重输出的后果,但仍遵循:
1. SET指令 是"if……then"结构,而OUT指令是" if……then……else……"结构;
2. 双重输出时,后面的结果将会覆盖前面的结果。
3. 如果没有“立即输出”类指令,PLC是在指令周期完结后,才将内部元件变量映射到物理输出端。换言之,当有双重输出发生时,前面的"输出"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变量,它仅影响直到后面"输出"执行之前该触点的状态。

网友E:
那是读取的指令,温控模块就使用这,具体的要看手册

楼主:
我比较认同11楼的方法 我在自己的程序中就那样解决的 很有效的

网友F:
用STL步进指令可重复使用一个线圈

楼主:
谁能给提供一段STL指令程序示例,我学习一下,我不用它是应为我不明白怎么编呀。呵呵,谢谢大哥大姐们。

楼主:
谁能告诉怎么使用SFC方式编程

楼主(2003-09-08):
我查了一下资料 SFC编程其实就是画程序流程图的过程

楼主:
哈哈 我自己来吧 大家也太不给小弟面子了吧

网友G(2005-05-24):
请问各 位大虾
二进制,十进制,十进制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H(2006-01-26):
不明白,如果使用了步进指令,停电了如何处理呀,

网友I(2006-03-02):
用步进指令STL价梯图.我同意上楼上楼上上楼的大虾.

网友J:
引用十樓的
那我就會這樣寫﹕
LD X0
CJ P0
LD X1
OUT Y0
FEND
P0
LD X2
AND M8013
OUT Y0
END
我用cj跳轉﹐這樣完全不會出錯﹐而且用在手動和自動上是最好不過的了,你們可以用我這個試試﹐這是一個閃爍和不閃爍電路﹐M8013是一個1S的脈沖指令

网友K:
步进指令不用担心双重输出的问题,因为每一步完会自动复位所有的元件.

网友L:
29楼说的对.步进指令不用担心双重输出问题.执行下一步时.自动的将上一步复位.

网友M(2006-06-09):
刚刚接触步进指令,感觉不错!不过,还不止道怎么使用!

网友N(2008-08-20):
请教一下,你编写的这个程序用得是cj指令,执行完这小段程序之后返回到哪里,为什么不用call指令?

网友O:
用状态继电器来解决,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