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0):
项目要求:
        用单片机搜集多路信号有模拟量有数字量。 模拟量   4—6路。
        须大电流输出。     输入输出共有二十多路。

               请问用什么芯片合适!!!!!
                   多谢!!!!

请在主题中写明问题概要,不要写“请各位大侠帮我!!!”之类,以便大家回复。--斑竹

楼主:
怎么都是看 不说话啊????

网友A:
说说要求输入输出变换精度和输出电流要求才可以确定芯片。

楼主:
输入就是收集各种模拟量、数字量传感器的信号  以及220v电压信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只是这个东东有很多的输入输出。  而且需要键盘和E2PROM
    所以要很多的引脚。
                    谁有这种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A:
收集各种模拟量需要电平变换电路(变换成0-10mA,4-20mA,0-5V,0-10V等)
数字量可以直接采集。
220V交流电压信号需要交流积分变换和电平变换。
输出多不是问题。
键盘和EEPROM占用4个端口就可以了。

用89C51+外围电路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是单片机新手  能介绍些有关键盘、EEPROM的外围电路和程序么

网友A:
EEPROM请看下面相关贴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7&ID=7330

键盘电路以后我整理发表。

楼主:
我的系统需要显示   它已经占用了串口
所以EEPROM不能用串口传输数据  89c51能实现么?

网友B:
还真是新手。

网友C(2003-09-25):
EEPROM是I2C总线的,可以用普通端口模拟

网友D:
可以使用具有I2C总线接口的EEPROM
它只需单片机的两个I/O口。

网友D:
可以使用带I2C总线接口的EEPROM
它只需单片机的两个I/O口。

网友E:
用SPCE061A 一片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