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1):
用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后,水泵压力达不到,这时频率已经到50HZ。取消变频,直接用工频,水泵压力能达到要求,工频和变频在频率相同时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FR-F540-5.5K-CH,电机也是5.5KW的。变频显示50HZ,但水流量就是达不到要求,用接触器直接控制能达到要求。

网友B: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怪现象。

网友C:
不外乎转率差变化或变频器异常这两种原因,先测量这两种方式下水泵的实际转速再说.

网友D:
加大变频的转矩,直到压力符合要求,注意不要使电机过载。如果电机过载了压力还没达到,则估计是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与显示的数值不一致,可以把频率调高再试。

网友E:
重先设定一下转距参数,改为恒转距

网友A:
电机的参数(如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转速)设置对不对?变频器的转矩特性设置对不对?

网友F:
如果选用的是p系列的
工频转速和变频转速是可能不一样的,如果你选用的是P系列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这个问题我想一定是你的转矩调节不对,如上楼所说,你调节一下转矩提升方式和提升量吧我想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发生此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水泵进口水温过高引起的,当时在变频运行时,水泵进口温度达87度以上,在水泵入口,由于离心作用,水部分汽化,造成水泵效率下降.而改为工频运行时,水温已经下降到正常值,因而感觉工频效率高.目前已要求厂家保证水泵入口温度.

网友G:
变频器设定50Hz时与工频在同等负载下转速是一样的!

网友H:
如果直接用工频,压力也不会够,只有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I:
你干脆把变频器最大频率改为52HZ试试。假如可以的话,那应该是转矩不够。可以适当调整V/F曲线。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J(2003-09-15):
V/F曲线有没有设对?

网友K:
异步电机转速不单取决于频率
一般异步电机的常用调速方法有限流(或限压)调速与变频调速二种方法。前者调的是转差率,也常称为滑差调速,如家用电风扇、油烟机等;后者调的是同步转速,同步转速与电机极对数和电源频率有关。工频电源内阻很小,因此电压稳定,一定负载下转差率为定数;换用一内阻较大的变频调速器后,相当于多串了一限流元件,转差率当然增大了。如果你用的变频调速器不带矢量变换型的,仅有调频调压功能那种便宜货,这种影响将更大。既使有矢量变换,而不带转速反馈的,效果也不理想。所以变频调速器价格相差很大。使用永磁同步电机,由于没有转差率问题,可以选用最便宜的变频调速器,例如家用空调、洗衣机就如此。但永磁同步电机造价高(是异步机2-3倍以上),环境耐受力差,不易造出大功率的(价钱还要高),因此还要容忍便宜的异步机(几百元)配昂贵的(几千元)变频调速器的现状延续(进口货更贵)。本人发明的偏磁式磁阻电机具有和同步电机类似性能,对变频调速器要求更低(配2仟瓦电机调速器,200-300元成本就够),电机的价格也比异步电机低,对环境耐受力强,功率大小不受限制。只有偏磁电机大量生产后,变频调速技术才可能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