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1):
我做了一个协议,要求计算7E 00 00 45 02 00 00 0A 50 这个命令的CRC的校验(最后两个0A 50为CRC的校验码),请问该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A:
把前面的7个数按16进制相加,得到的结果就是校验和

7E+00+00+45+02+00+00=xxnn
xx nn就是校验和,通常先传送nn,后传送xx

7E 00 00 45 02 00 00 C8 00

网友B:
楼上这位先学学CRC原理:
循环冗余码校验英文名称为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简称CRC。它是利用除法及余数的原理来作错误侦测(Error Detecting)的。实际应用时,发送装置计算出CRC值并随数据一同发送给接收装置,接收装置对收到的数据重新计算CRC并与收到的CRC相比较,若两个CRC值不同,则说明数据通讯出现错误。
根据应用环境与习惯的不同,CRC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标准:
  ①CRC-12码;
  ②CRC-16码;
  ③CRC-CCITT码;
  ④CRC-32码

CRC使用手册下载: http://www.fpga.com.cn/freeip/crc_xilinx.pdf
CRC在线运行: http://www.easics.be/webtools/crctool

网友C(2006-04-13):
在巧合的时间里,场合下,看到您的心血。

俩字--感激!

网友D(2008-06-17):
void crc16(byte d[], int len)
{
       byte b = 0;
       ushort crc = 0xffff;
       int i, j;

       for(i=0; i<len; i++)
       {
               for(j=0; j<8; j++)
               {
                       b = ((d[i]<<j)&0x80) ^ ((crc&0x8000)>>8);

                       crc<<=1;

                       if(b!=0)        crc^=0x1021;
               }
       }
       crc = ~crc;

       printf("crc: 0x%.4X ", crc);
}